【求助帖】Simplicity Studio的Energy Profiler功能里面没有可用的democode

楼主:
新手小白,购买了一块小壁虎开发板想用来测量电流和功耗。安装Simplicity Studio,遇到两个问题:

1、打开Energy Profiler后,发现run demo里面没有网上说的STK3200 emode那些demo。然后把所有的SDK都安装了,还是没有出现,

2、创建工程模板后,点击build或者debug,电脑直接蓝屏。Simplicity Studio重装了几次还是这个样子

有没有懂的大佬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Simplicity Studio改版太多,我原来的删除了,后来下了一个最新版的,安装SDK时一直不成功,现在干脆不好用了。

正常情况下打开Energy Profiler就可以测量电流,不过因为板子上的例程会导致本身功耗过大不能对外测量,所以需要下一个低耗流的DEMO。

正常通过Simplicity Studio插上板子就可以显示板子对应的DEMO

  刚安装时是空的,需要安装对应的软件包

选择连接的设备

按照操作提示

不过我在下载时开始很快,后来就不动了。

直到最后也没成功,所以不能按照以前的方法来烧DEMO,这时可以去官网下一个例程原码。

UM006: Lesson 6 - EFM32 Energy Modes Example Code

https://www.silabs.com/mcu/32-bit-microcontrollers/efm32-zero-gecko/device.efm32zg222f32-qfp48

把这个编译后烧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implicity Studio改版太多,我原来的删除了,后来下了一个最新版的,安装SDK时一直不成功,现在干脆不好用 ...

多谢大佬回复。Simplicity Studio V5我弄了很久还是没有搞好,最后是重新下载安装了Simplicity Studio V4,V4可以正常使用Energy Profil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大佬回复。Simplicity Studio V5我弄了很久还是没有搞好,最后是重新下载安装了Simplicity Studio V4 ...

能用就好 新版的用着不习惯 最早的版本simicity studio的energy profiler程序还可以单独拷贝出来使用比现在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