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信可ESP-S3-12K(四)----来个esp-box效果

楼主:
 嗯,效果这就来了,对于点屏菜鸟来说,也不是那么顺利,主要有这样的效果

失败一:高度宽度错了

  失败二:颜色反转了

 失败三: X轴字体镜像了。

 不过问题都不大,好在官方有宏定义配置,改下就OK了

 这时候,eso-box的lvgl demo就移植成功了。

来个经典lv_demo_benchmark跑分,基本稳定可以在50fps

网友:
  很可惜,安信可这个模组只是8M flash,在编译esp-box的出厂固件时,需要空间8.2M,超过了其闪存空间,后续有空再缩减下。总体而言,这个板子和模组还是不错的。与乐鑫兼容性,无论模组还是其组件例子上,都是比较好。后续再加个usb虚拟鼠标,方便替代电容触摸。

 对于esp-box不了解的,可以在哔哩哔哩搜下esp-box的视频效果,还是不错的。flash占用比较多的是因为塞了不少离线语音资源,以及相关识别model。后面可做相关截剪。

网友:
lv_demo_benchmark跑分,基本稳定可以在50fps

说明很流畅

网友:
楼主厉害了。膜拜一下。

网友A:
esp不就是乐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p不就是乐鑫的?

是乐鑫的,esp-box是乐鑫的一个开发板套件。

网友:
 为什么下载时,提示用的波特率是921600,我一直下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