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最后的波形会是什么波形呢?

楼主:
如下图,图中的S按钮按下一次,发出一组规定脉冲,

三个可变电阻由数字电位器或3296可调电阻组成。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原理,

问一下最后的DP节点会出来什么波形呢?

网友:
此电原理图中U1~U6共六个反相器。但这六个反相器是类似74HC04那样自带偏置的反相器,还是LM311那样无偏置的反相器,图中并未说明。图中也没有说明这六个反相器所使用的电源。所以不大容易分析。必须说明六个反相器的型号,至少说明偏置情况才能够分析。

网友A:
当电路处于静态即上电时间够久,S未按下时,SP因RP3的偏置为1故为0,FP因RP2的偏置为0故为0,DP因R3的偏置为0故为1。

S按下后C1开始通过R1放电,U1输入会随着C1两端的电压下降终为0,于是U1输出反转并通过C2耦合令U2的输入瞬态为1并逐渐复0,故U2将输出一个负跳脉冲,脉宽由RC时间常数和逻辑门限电平参数共同决定。此脉冲的下降沿会令U4输入出现一个负跳,于是SP会出现一个正跳脉冲,脉宽同样由该路的RC常数和门限决定。同时,U2输出脉冲的上升沿会令U3输入出现一个正跳,于是FP会随之出现一个正跳脉冲,脉宽由该路的RC常数和门限决定。

DP与SP和FP的关系为或非,自然会出现两个脉冲,为SP脉冲和FP脉冲的反相叠加。当然,如果前二者的脉宽足够宽就会叠加在一起,从而只有一个负跳脉冲。

网友:
另外注意,楼主电路要想工作,必须用4069这样的输入无内偏置的CMOS非门电路,如果用TTL电路就无法工作了。对于74系列,RP1和RP2的阻值将无法使输入偏置到0。大幅降低电位器阻值的话,又会因RC时间常数过小使逻辑门无法做出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电路处于静态即上电时间够久,S未按下时,SP因RP3的偏置为1故为0,FP因RP2的偏置为0故为0,DP因R3的偏置 ...

明白了,

等于说,DP与SP和FP的关系为或非,脉宽由该路的RC常数和门限决定。

非常感谢,受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 等于说,DP与SP和FP的关系为或非,脉宽由该路的RC常数和门限决定。 非常感谢,受益了

准确讲,SP的脉宽由C4和RP3决定,FP的脉宽由C3和RP2决定,SP和FP的前沿间距由C2和RP1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