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与lcd显示

楼主:
在第一次通过串口发送字符时,程序能进入中断处理函数,lcd显示为“b”,再次发送字符时,程序却不能进入中断处理函数,但把lcd显示代码去除掉,程序却能多次进入中断处理函数。

是不是lcd显示部分代码有误呢?求助各路大神

这是中断处理函数

这是主函数的lcd显示部分

网友A:
lcd显示代码多贴一点出来,这样好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cd显示代码多贴一点出来,这样好分析。

只写了这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写了这么多。。。

你是调用这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实现代码贴出来,这样好分析。

网友C:
i一直在自加,你要把接收的存在数组里。然后取出来在LCD中显示。你这中断函数写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调用这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实现代码贴出来,这样好分析。

应该是这个

网友A:
你LCD程序打开,再次发送程序不进入中断,是一直在while循环还是直接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一直在自加,你要把接收的存在数组里。然后取出来在LCD中显示。你这中断函数写的有问题

这个  i   不是进入一次中断才自加一次吗?我之前也把接收的存在数组里了,让lcd显示。但和我在一楼贴的只显示   i  的代码一样,只能显示一次,第二次再发送信息的时候,就进不去中断了。

这是将串口输入内容显示到lcd上的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LCD程序打开,再次发送程序不进入中断,是一直在while循环还是直接死掉了?

我在while函数里添加了一个 j[0] ,发现未进入第一次中断时,j[0]可以正常自加,出第一次中断后,lcd_printf(1,1,test)语句正常执行,但是j[0]不能正常自加了。

是不是能说明程序死掉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while函数里添加了一个 j[0] ,发现未进入第一次中断时,j[0]可以正常自加,出第一次中断后 ...

你如何判断l【cd_printf(1,1,test)语句正常执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如何判断l【cd_printf(1,1,test)语句正常执行】?

lcd屏幕上显示串口输入的内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cd屏幕上显示串口输入的内容了

那就没有死机,应该是【j[0]】超出显示范围了。LCD一般只显示字符串,空白字符是不显示的,你去查询一下ASCII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有死机,应该是【j[0]】超出显示范围了。LCD一般只显示字符串,空白字符是不显示的,你去查询一下A ...

j[0]应该没有超出显示范围。只要串口一发送字符串,lcd就显示出接收到的字符串,但无论此时j[0]自加到哪一个字符,都立刻停止自加了,实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中断函数里面用while    肯定会有问题的

网友:
出现这样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没有清除中断标志位造成的,可以看看有什么标志位没有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