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求救啊,被困3天了一直想不明白

楼主:
为啥图2,用子函数格式  就可以点亮点阵啊,而用图1格式 就点亮一瞬间,再也不亮了。

网友:
你把代码复制到帖子中,照片看不清楚

网友:
插眼,我没看出哪里有什么问题。解决了还请踹我一脚。

网友:
hang =hang<<1;

改变了hang[]数组的内容。

改成:

dat=hang[b]; //后面内容同右边试下。

for(i=0;i<8;i++)

{

    ....

}

函数以变量为参数不会改变参数的内容,只有以指针或数组为参数才可能改变参数内容。

 那个dat=hang;改不过来,下面改了:怪

网友:
楼上正解,图1中【hang】数组被修改了,图2采用了一个中间变量dat,【hang】数组未被修改。

网友:
我的理解时被优化了,编译器认为hang[b]=hang[b]<<1;没必要执行,可以察看汇编码验证一下

另外for(i=0;i<8...然后查表出8421有点繁琐,改成 for (i=1;i!=0;i<<=1)就顺溜了

网友:
绝了,看了楼上才反应过来楼主的问题:

仅能输出一次。

这么一看,问题确实如楼上描述那样。之前我一直想这个操作是可以输出数据的,和楼主诉求大相径庭。

在第一次输出之后,每一字节数据都被右移8位,通常来说,(无符号数)右移或者左移都是填充0。也就是说,在第一次输出之后,楼主的数据已经全部变成0了,这就是没有输出的原因。

网友:
楼主以后可以用第二种方法写,传值进一个临时变量。

或者

unsigned char temp=0x80;

for(i = 0; i < 8; i++) {

temp=0x80;

if( TRUE == hang[i] & temp ) {

/* 相应操作 */

} else {

/* 相应操作 */

}

temp >>= 1;

/* 类似的从高位到低位进行位判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