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散度和旋度应用在电磁场中的单位 是什么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散度和旋度应用在电磁场中的单位 是什么

网友:
『散度和旋度应用在电磁场中的单位 是什么』

问题问得不伦不类。

电场有散度,磁场也有散度。电场的散度单位和磁场的散度单位显然不是同一个单位。

电场有旋度,磁场也有旋度。电场的旋度单位和磁场的旋度单位显然不是同一个单位。

网友:
向量场 F 的散度单位显然就是F的单位除以 x (或 y、z )的单位,亦即 F 的单位除以长度单位。

网友A:
3楼中,如果 F 是电场强度,那么因为电场强度单位是伏特/米,所以电场强度的散度单位是伏特/二次方米。

如果 F 是磁感应强度,那么因为磁感应强度单位是特斯拉,所以磁感应强度的散度单位是特斯拉/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楼中,如果 F 是电场强度,那么因为电场强度单位是伏特/米,所以电场强度的散度单位是伏特/平方米。 如 ...

非常感谢。请问,电磁和磁场中旋度的单位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电磁和磁场中旋度的单位是什么呢?

在3楼已经说得那么详细,完全是根据定义来决定某个矢量场散度的单位。

旋度的定义,书上总有吧?已经知道旋度定义,某个矢量场旋度的单位就是乘一下除一下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电磁和磁场中旋度的单位是什么呢?

你可能需要复习导数的单位如何确定。

速度这个物理量,定义为位移对时间的导数,即 v = d/ dt ,注意 vx 是矢量。那么速度的单位是什么?显然,速度的单位就是位移得单位除以时间的单位。位移单位为米,时间单位为秒,速度的单位就是米/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电磁和磁场中旋度的单位是什么呢?

『请问,电磁和磁场中旋度的单位是什么呢?』

2楼我已经说过首帖的问题不伦不类。5楼问题也是一样。

须知并没有什么电磁场,电场和磁场不是一回事(更高级的理解,需要相对论)。“电” 不是一个物理量,“磁” 也不是一个物理量。

我们讨论一个场的梯度、散度、旋度,必须说明是哪个物理量的场。例如物理学中有个物理量叫电位,电位的空间分布就是电位场(这是标量场)。电位场的梯度就是电场强度这个物理量的场(这是矢量场)。电位的单位在国际单位制中是伏特,电场强度场的单位是伏特/米。电场强度场的散度,在4楼说过了。可见,表达一个电场,需要使用不止一个物理量。同样,表达一个磁场,也需要使用不止一个物理量。必须说明是哪个物理量的场,才能够说这个场的梯度、散度、旋度,才能够说单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电磁和磁场中旋度的单位是什么呢?

这些基本概念还没有弄清楚,谈什么电磁场的梯度、散度、旋度都是瞎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基本概念还没有弄清楚,谈什么电磁场的梯度、散度、旋度都是瞎谈。

请问这个方向余弦在同济高数中哪个章节有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方向余弦在同济高数中哪个章节有定义

图怎么发不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方向余弦在同济高数中哪个章节有定义

请问这个方向余弦在同济高数中哪个章节有定义

同济《高等数学》下册,第八章,第一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方向余弦在同济高数中哪个章节有定义

方向余弦表示矢量在直角座标系中的方向,所以在讲矢量的微分积分之前就要讲。

你又是跳着看书,这种跳跃式的读书方法,实在不可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方向余弦在同济高数中哪个章节有定义

chunyang说过你要考虑一下学习方法。“不要跳跃式” 可以说是学习方法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方向余弦在同济高数中哪个章节有定义

你很喜欢问某公式是 “什么意义”?

现在就看看12楼图片最下面那一行,矢量三个方向余弦平方和为1,是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圳小花 发表于 2021-12-31 05:42 请问这个方向余弦在同济高数中哪个章节有定义 你很喜欢问某公式 ...

非常感谢。设向量坐标为(X,Y,Z),  公式可表示为  X/1  *   X/1  * 1 +  Y/1  * Y/1  *1  +  Z/1  *  Z/1 * 1 =1 *1*1    前三者的立方体体积之和等于  长宽高均为1的立方体的体积

网友:
散度、旋度、梯度,是场论中的数学运算,如果要说单位,那就是物理概念了,要看具体的场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