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干电池充电器

楼主:
样品已收到,先介绍一下这个升压板。

屏幕截图 2021-12-30

屏幕截图 2021-12-30

网友:
很清晰,期待后续:)

网友:
干电池充电器?

一般说干电池是不能充电的

二般的可以?充电电流要小小些,别长时间或多次充,玩玩就行了吧

网友:
干电池充电器? 一般说干电池是不能充电的 二般的可以?充电电流要小小些,别长时间或多次充,玩玩就行了吧

一般二般都不能充,可别东西没有弄出来,冒火了就玩大了

网友:
以上都有道理。我说说个人几十年的经验(经历):

首先干电池充电是由条件的,其次充电电流要求比较小。下面具体说明:

1.对于一般的1.5V干电池,电压小于1.2V不建议充电,接近报废了,最好1.3V以上认为可充。

2.严格监视充电电流,对于电压上升较快(很快大于1.55v)的说明内阻过大,或电池内部已经干了,不适合再充。电池宣布终止,再充没有意义。

3.对于5号电池,单个电池充电电流不大于120ma,7号的保持60mA以下,1号电池不大于300mA,否则充电过程容易流汤或爆炸。

4.充电时间不大于1小时,如果发热应提前终止。

5.银离子(3V、3.6V)的扣式电池不建议充电,一般控制不要很容易听响(声音还比较大)。电流在30ma以下。

6.一次性锂电最好不要尝试,非常危险,充电过程相当于测试雷管。

7.一般干电池充电次数在2-5次,看使用情况。所谓充电,是一种简单修复的“补能”,不等同于可充电电池的反复储能,随着电池的内阻增大以及外壳变软,即可宣布手寿命终止,补能再冲了。

8.仅对冲使用和更换的电池经行“修复”性充电,经常不拆卸的微功耗设备的电池最好不要充,因为流汤和爆炸的风险还是有的,充完电最好放置几小时再用,以便“稳定”。

网友:
可能大家没理解,我的目的是用干电池做输入,用升压板升压后给手机充电,现代人都离不开手机,应急情况下可以给手机救急。今天测试了一下,低于1.6V以下,此板不能工作,即单节电池是不能工作的,3V左右输入时,充电电流不是很稳定,输出电流在60-80mA上下跳动。我是用直流源测试的,输入电流都1A多了,不知道干电池能不能输出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干电池作为能源给手机充电,效能太低。

以5号干电池为例,碳性电池的典型容量是500mAh,碱性电池的典型容量是1500mAh。

干电池输出电压典型值基本上是1.4V,电路中的Boost电路采用同步结构,效率按80%估算:

一节碳性电池能释放出1.4V*500mAh*80%=0.56Wh的能量。

一节碳性电池能释放出1.4V*1500mAh*80%=1.68Wh的能量。

现在的手机动则3000-4000mAh的容量,取个平均值3500mAh。

电池电压典型值3.85V,电池容量3.85V*3500mAh=13.475Wh。

手机5V输入时Buck电路的效率大约在87%左右,

电池充电还存在额外线损、内阻损耗等,效率估计为80%。

那么要想充满手机,需要干电池:

碱性电池13.475/1.68/80%/87%=11.52节

碳性电池13.475/0.56/80%/87%=34.5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