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内部的TL431直接与光耦组成的电路问题

楼主:
这个电路中,次级电路稳压器件TL431作为基准和反馈误差放大器,采样输出,产生误差电压,通过光耦变成误差电流,耦合到初级,主控芯片通过这个输入产生占空比控制功率开关,这个设计是用了431内部的反馈放大器,而在UC3842 也有运放,

为什么不用主控内部的运放呢,直接把误差接入3842的输出端,这样为什么?

请问电源大侠,这种设计就是紧紧缩短反馈信号的时间?有什么意义,或者理解的不对,请大侠简要分析一下?

TL431不是电源基准么,在这个电路中TL431直接与光耦组成的电路该怎么分析?

下面附上TL431的内部电路图

下面是UC3842的内部结构详图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主控内部的运放呢,直接把误差接入3842的输出端,这样为什么?』

要得到 “误差” ,先要将输出电压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首帖图中TL431就是电压基准加上比较放大电路。获得 “误差” 后,误差信号通过光耦送到UC3842内部运放输出端(comp端)。

网友:
使用UC3842内部运放和内部电压基准,那就不能把 “误差” 信号送到UC3942,而是输出电压(经分压后,且经过光耦)送到UC3842。而输出电压经光耦后是很不确定的,光耦参数分散性相当大,且光耦传输系数随温度变化也相当大,还随时间衰减。

网友:
如果要利用UC3842内部运放和电压基准,省去TL431以降低成本,那就不能使用光耦隔离。

网友:
直接把误差接入3842的输出端,这样为什么?

直接连接,省去反馈信号传输时间,反应增快

网友:
这个电路的意义在于隔离,

至于放大的意义,你说的都对,但这都和隔离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