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压电路输出偏低怎么整?

楼主:
做一个升压电路,主控芯片用UC3842,Vin:16-30V
升压输出需要控制在36V

现在的问题是,在负载到60Ω,输出电压28V

怎么处理?

下面是原理图和PCB图
大侠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16-30V的输入范围,为什么选3842这种PWM控制器呢?那么多的DC-DC芯片可选,效率比3842高多了。

网友B:
你那个R6太大了。

你要输出36伏特,负载60欧,则输出电流为0.6安。输入电压最低16伏,那么Q1电流峰值至少1.2安,估计还要大些。而1.2安电流在R6上压降为0.36伏,UC3842电流检测是0.3伏特即关断功率MOS管。

网友C:
1.除了电压,电流是多少?电感/MOS管/二极管有没有符合要求. 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能不能达到升压30V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30V的输入范围,为什么选3842这种PWM控制器呢?那么多的DC-DC芯片可选,效率比3842高多了。

请推荐一些性价比,或者使用过好用的芯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除了电压,电流是多少?电感/MOS管/二极管有没有符合要求. 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能不能达到升压30V的条件 ...

24V就是开始掉电压

其他条件都满足

该如何调整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R6太大了。 你要输出36伏特,负载60欧,则输出电流为0.6安。输入电压最低16伏,那么Q1电流峰值至 ...

过流检测电压阈值应为1V,加上ISENS脚外挂的RC前沿消隐延时和比较器的响应时间,实际电压还要大一些。

楼主的问题大概率是电感饱和、储能不够。若电感没问题的话,16V输入条件,输出36V,30R电阻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过流检测电压阈值应为1V,加上ISENS脚外挂的RC前沿消隐延时和比较器的响应时间,实际电压 ...

已经更换过好几个电感了

若是电感饱和、储能不够,

具体怎么判断一下,有办法测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流检测电压阈值应为1V,加上ISENS脚外挂的RC前沿消隐延时和比较器的响应时间,实际电压 ...

『过流检测电压阈值应为1V』

哦。看来我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更换过好几个电感了 若是电感饱和、储能不够, 具体怎么判断一下,有办法测量吗   ...

你在电感旁边放个参照物(最好是毫米刻度的尺)拍照片放上来

网友:
如果其他原件没问题,

可直接将R8(2K)换个小点的电阻,例如1.8K,估计能调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