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关闭时有声音,是电路还是变压器有问题?怎么整

楼主:
反激电源40W/220V输出,关机时,有响声,是变压器问题还是电路有问题,求大侠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
这个原则上没有办法。除非你将功率固定到刚好不声的负荷。

包括很多国外的电源芯片,只要工作频率在40kHz~300kHz之间,由于电源在一定负荷或空负荷时,调整的“周期”刚好落到500Hz-12kHz,都会产生这种声音,主要是磁性材料和线圈(也就是变压器等)产生的。

一般只有更换工作频率更高的芯片,这样除了效率更高外,调整频率会落到15kHz以上。基本就听不到了。

网友:
难道是电容或者电感滤波造成的噪音

网友A:
早期的反激IC无内置软启动功能,开机时叫一声,关机再叫一声;

现在主流IC都有软启动, 所以现在开机不叫了,关机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反激IC无内置软启动功能,开机时叫一声,关机再叫一声; 现在主流IC都有软启动, 所以现在开 ...

照这样说,现在开机不叫了,关机叫

属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