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系统基本设计

楼主:
雷达系统基本设计

一次雷达机组的工作原理如下图所示。雷达天线用微波信号照亮目标,然后由接收设备反射和接收。接收天线接收到的电信号称为回波或回波。雷达信号由一个强大的发射机产生,由一个高灵敏度的接收机接收。

网友A:
楼主是做雷达方面的电子设计的吗?雷达天线的发射功率有多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做雷达方面的电子设计的吗?雷达天线的发射功率有多大呀?

我不做雷达天线  了解一下

网友:
顺道分享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
不过之前也参与了一两个这方面的项目  不过没有参与天线设计  对放大器做了些设计

网友:
L波段2KW    X波段700W   根据计算 辐射功率    天线增益  天线的功率应该也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