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相器怎么移相的

楼主:
移相器

移相器切换不同的绕道线比稳压器更快。图中显示了一个用于雷达单元的4位切换移相器。不同的绕行线路切换到信号路。因此,它创建了16个不同的相位角之间的0°和337.5°之间的步骤,距离为22.5°。

电感(作为低通滤波器的细曲流导线)也可以在总共24引脚二极管的开关电压电源中识别出来。

由于该移相器模块既可用于发射方式,也可用于接收方式,因此在这两个路径之间的分支在模块的入口和出口的陶瓷带上安装引脚二极管开关。

接收时间和发送时刻必须使用相同的数据字。

这很容易理解:这一个散热器,发送最新的相移,首先接收回波信号。它的移相器必须有最大的绕行线,以便在一个确定的方向上形成图。对接收到的能量求和需要相同的绕行线。

45°

90°

180°

图2移相器延迟线接线

移相器将微波信号通过不同长度的电缆传送到每个辐射单元。电缆延迟波,从而移动输出的相对相位。该图显示了每个移相器可以引入的三个基本延迟。开关是快速引脚二极管开关。在相移器

网友A:
这是机器翻译的吧,看着不像是人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器翻译的吧,看着不像是人话。

可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