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自己单片机热电偶测温设计的实例

楼主:
在工农业生产中,温度检测及其控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现代信息 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传统工业改造的逐步实现 ,能够独立工作的温度检测和显示 系统已经应用于诸多领域。要达到较高的测量精度需要很好的解决引线误差补偿 问题、多点测量切换误差问题和放大电路零点漂移误差等问题,使温度检测复杂 化。模拟信号在长距离传输过程中,抗电磁干扰时令设计者伤脑筋的问题,对于 多点温度检测的场合,各被检测点到监测装置之间引线距离往往不同,此外,各 感元件参数的不一致,这些都是造成误差的原因,并且难以完全清除。 单片机以其功能强、体积小、可靠性高、造价低和开发周期短等优点,成为 自动化和各个测控领域中必不可少且广泛应用的器件,尤其在日常生活中也发挥 越来越大的作用。采用单片机对温度采集进行控制,不仅具有控制方便、组态简 单和灵活性大等优点,而且可以大幅度提高被控数据的技术指标,从而能够大大 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数量。 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微电子加工技术,计算机技术及信息处理 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信息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作为提供信息的传感技术及传感 器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而综合各种技术的传感器技术也进入到一个飞速的发 展阶段。要及时正确地获取各种信息,解决工程、生产及科研中遇到的各种具体 的检查问题,就必须合理选择和善于应用各种传感器及传感技术。如最简单的温 度的测量,有热电偶、光纤温度传感器等等。但是,热电阻是开发早、种类多、 发展较成熟的感元器。热电阻由半导体陶瓷材料组成,利用的原理是温度引起电 阻变化。热电阻器是感元件的一类,按照温度系数不同分为正温度系数热电阻器 和负温度系数热电阻器。热电阻器的典型特点是对温度感,不同的温度下表现出 不同的电阻值。正温度系数热电阻器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大,负温度系数热电 阻器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低,它们同属于半导体器件。随着半导体技术的不断 发展,热电阻作为一种新型感温元件应用越来越广泛。他具有体积小、灵度高、 重量轻、热惯性小、寿命长以及价格便宜等优点,最重要的是作为温度传感器的 热电阻的灵度非常高,这是其他测温传感器所不能比拟的。 2 本课题基于热电阻的以上优点,并利用单片机和放大器等元器件,在 protus 和 keil 软件环境下,对热电阻的测温系统进行仿真

网友:
问下楼主有实际做评估板出来测试吗?仿真只是设计过程的第一步.

网友:
楼主分享的是一个protus 和 keil 软件环境下,对热电阻的测温系统进行仿真

网友:
标题是“分享一个自己单片机热电偶测温设计的实例”,而最后:

2 本课题基于热电阻的以上优点,并利用单片机和放大器等元器件,在 protus 和 keil 软件环境下,对热电阻的测温系统进行仿真

给出的PDF确实:基于PT100的数字温度计的设计,这个不否与你的结论有关?不是很明白。

建议不要把仿真类的设计说成:“设计实例”。仿真本身就是虚拟的,不属于”实例“。

个人建议。

网友:
谢谢。不过。楼主的是热电阻测温。

网友:
这不是热电偶,是热电阻吧!

热电偶是靠电势差来反应温度大小的;

热电阻是靠阻值变化来反映温度大小的,不太一样;推荐一个RTD传感器max31865,精准;比单纯放大电路省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