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
1. 板框图(结构工程师提供)的确认,板框图OK后才可开始设计,PCB设计完成后需再次给结构查看。

2. 布局考虑(散热通路是否合理,器件与发热源的距离,功能块放置是否合理,与结构搭配是否准确,器

    件放置是否便于组装,器件与器件间是否有足够距离);

3. 栅格的合理设置(布局是栅格设置大点,走线时可根据需要适当调整);

4. 保护器件的摆放位置要合理(如ESD靠近端子摆放);

5. 特殊信号要确保3W原则以减少线间串扰(线与线之间间距是线宽的3倍)-EMI20H原则以抑制边缘辐射

 (电源层与地层间的间距),尽量确保板边有地信号包围-EMC;

6. 高速信号射频信号部分视频信号阻抗控制(50Ω75Ω90Ω100Ω - Polar工具计算;

    高速差分信号等长处理(控制好误差);

7. 确保信号参考面的完整性;

8. 线避免小弯折,尽量减少弯折,信号线避免90度弯折,两层之间避免平行走线;

9. 大电压信号尽量跟随地信号(大电压一般纹波比较大);

10. 时钟信号包地;其他特殊信号独立包地(如VGARGB信号);

11.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是否需要分地处理,如需要,采用单点接地;

12.地信号的完整性,避免浮地,尽量减少孤岛;

13.高速信号和射频信号如有包地,地过孔需均匀对称放置;

网友:
楼主写的很不错,欢迎分享更多的设计实践经验总结.

网友:
经验之谈,

欢迎常来分享经验解答疑问

网友:
這些都是實用的Layout技巧,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