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开发板看着挺馋人,不会Linux能玩吗?

楼主:
目录

  1. 板卡系列介绍

  2. 开箱教程

  3. 上手点灯

  4. 外设功能验证

  5. Debian镜像体验

  6. BSP SDK 开发指南

  7. WAFT 开发指南

1. 板卡系列介绍

LicheeRV系列是Lichee系列下的RV子系列,主要为RISC-V内核的Linux SBC产品。 目前有以下几款产品:Nezha CM, HDMI Dock, 86-Panel 购买地址为: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63345415205 交流QQ群为:488268051

板卡相关开发资料已上传到百度云:

链接:

提取码:wbef

attachmentId-2727

attachmentId-2728

attachmentId-2729

attachmentId-2730

2. 开箱教程

LicheeRV产品默认使用TF卡启动,不管你购买的哪款产品,请先备好tf卡与读卡器。

烧录软件

全志镜像的卡烧录工具下载地址:https://dl.sipeed.com/shareURL/LICHEE/D1/SDK/ 下载 PhoenixCard.rar 解压运行其中的主程序即可

系统镜像

默认系统镜像已上传到百度盘,会持续更新

系统镜像分为 Tina与Debian两种,Tina为专用小linux镜像,Debian为桌面级镜像

板级配置

在上述百度盘的board目录下为板级配置文件,如果底包(系统镜像)的后缀与实际板卡不符,需要再使用此fex覆盖板级配置来正确显示。

烧录步骤

打开烧录软件,按顺序点击下图按键进行烧录对应镜像

attachmentId-2731

如果烧录的镜像后缀与板子实际型号不符,下载对应的 boot_package_XXX.fex 来覆盖板级配置

覆盖指令为:

sudo dd if=boot_package_XXX.fex of=/dev/sdX bs=1K seek=16400

前面的镜像烧录,建议使用USB3.0的读卡器烧录,此时烧录100MB的Tina镜像约用时半分钟,烧录4GB的Debian镜像,约用时10分钟。

开机启动

将上面烧录好的镜像卡,插入核心板的tf卡槽里,接好系统串口(86 panel板载了USB转串口,可以直接插对应C口),上电启动,可以在串口以115200波特率看到系统启动信息,Tina启动时间约10s,Debian启动时间久些,约2~3分钟。

BusyBox v1.27.2 () built-in shell (ash)

    __  ___     _        __   _
   /  |/  /__ _(_)_ __  / /  (_)__  __ ____ __
  / /|_/ / _ `/ /\ \ / / /__/ / _ \/ // /\ \ /
 /_/  /_/\_,_/_//_\_\ /____/_/_//_/\_,_//_\_\
 ----------------------------------------------
 Maix Linux (Neptune, 5C1C9C53)
 ----------------------------------------------

以上是Tina系统进入系统终端的logo打印,出现该字样说明系统启动成功

如果你需要使用ssh登录,则默认Tina的用户名密码为 root,tina Debian的用户名密码为 sipeed,licheepi

如果你只购买了LICheRV D1核心板,需要传输大文件的话,可以使用adb进行文件传输,adb push/pull 即可。

3.点灯教程

当我们成功进入系统后,就可以进行基础的点灯操作啦! (注:该教程不适用于86-panel,因为对应引脚连接了外设,86panel用户可以拆下核心板来操作实验)

核心板的螺丝固定焊盘旁有一颗LED,查看原理图:https://dl.sipeed.com/shareURL/LICHEE/D1/HDK/Lichee_RV/2_Schematic

可知该LED连接的是PC1,换算该IO的数字标号为:2*32+1=65,或者查看IO复用情况表:

cat /sys/kernel/debug/pinctrl/2000000.pinctrl/pinmux-pins
...
pin 64 (PC0): device 2008000.ledc function ledc group PC0
pin 65 (PC1): UNCLAIMED
pin 66 (PC2): UNCLAIMED
pin 67 (PC3): UNCLAIMED
pin 68 (PC4): UNCLAIMED
pin 69 (PC5): UNCLAIMED
pin 70 (PC6): UNCLAIMED
pin 71 (PC7): UNCLAIMED

我们先导出该GPIO:

echo 65 > /sys/class/gpio/export
cd /sys/class/gpio/export/gpio65

然后再将该IO置为输出状态,即可操作其电平:

echo out>direction
echo 1 > value  #LED点亮
echo 0 > value  #LED熄灭

至此我们就成功在RISC-V 64 D1上点灯啦~

attachmentId-2732

如果你购买的是dock版,那么底板上还有一颗 串行RGB LED WS2812,可以进行花式点灯:

    cd /sys/class/leds/
    echo 255 > sunxi_led0r/brightness;echo 0 > sunxi_led0g/brightness;echo 0 > sunxi_led0b/brightness;
    echo 0 > sunxi_led0r/brightness;echo 255 > sunxi_led0g/brightness;echo 0 > sunxi_led0b/brightness;
    echo 0 > sunxi_led0r/brightness;echo 0 > sunxi_led0g/brightness;echo 255 > sunxi_led0b/brightness;

attachmentId-2733

4. 外设功能验证

4.1 音频功能

录音设备查看

root@MaixLinux:~# arecord -l
**** List of CAPTURE Hardware Devices ****
card 0: audiocodec [audiocodec], device 0: SUNXI-CODEC 2030000.codec-0 []
  Subdevices: 1/1
  Subdevice 0: subdevice 0
card 1: snddmic [snddmic], device 0: 2031000.dmic-dmic-hifi dmic-hifi-0 []
  Subdevices: 1/1
  Subdevice 0: subdevice 0
card 2: sndhdmi [sndhdmi], device 0: 2034000.daudio-audiohdmi-dai 20340a4.hdmiaudio-0 []
  Subdevices: 1/1
  Subdevice 0: subdevice 0

播放设备查看

root@MaixLinux:~# aplay -l
**** List of PLAYBACK Hardware Devices ****
card 0: audiocodec [audiocodec], device 0: SUNXI-CODEC 2030000.codec-0 []
  Subdevices: 1/1
  Subdevice 0: subdevice 0
card 2: sndhdmi [sndhdmi], device 0: 2034000.daudio-audiohdmi-dai 20340a4.hdmiaudio-0 []
  Subdevices: 1/1
  Subdevice 0: subdevice 0

录放音测试:

	arecord -D hw:1,0 -f S16_LE -t wav -d 3 t.wav
	aplay -D hw:0,0 t.wav

另外可以使用alsamixer 进行音量调整

4.2 USB功能

默认内核支持外挂U盘的驱动,插上U盘后可以使用 fdisk -l 查看到新增的 /dev/sda 如果U盘没有被格式化,可以使用mkfs.vfat指令来格式化U盘,再使用mount指令挂载 默认Tina固件里的 /dev/mmcblk0p8 分区即可使用上述方式格式化后挂载,来提升可用空间

4.3 有线网络

LicheeRV-86 Panel 支持百兆网络,使用套餐附送的网线尾线接上网线后,执行以下指令来连接有线网络

ifconfig eth0 up
udhcpc -ieth0

4.4 无线网络

LicheeRV 底板默认使用XR829或者RTL8723BS wifi模块,可以使用以下指令进行联网操作: 先配置热点信息:

	vim /etc/wifi/wpa_supplicant.conf
	network={
		ssid="Sipeed_2.4G"
		psk="XXXX"
	}

配置完成后重启,ifconfig wlan0 up; udhcpc -iwlan0 即可连上对应的wifi。 连上网络后,你就可以使用ssh远程登录板卡,或者使用scp来进行文件传输啦~

4.5 屏显触摸

LicheeRV系列支持以下显示屏:

SPI屏		1.14寸屏(TODO)
RGB屏		4.3寸 480x272;5.0寸 800x480;
RGB+SPI屏	4.0寸 480x480(st7701s); 4.0寸 720x720(nv3052c)
MIPI屏		8.0寸 1280x720(ILI9881C)

Tina下可以通过以下指令测试屏幕显示: fbviewer  如果需要调试屏幕驱动,可以使用以下指令查看屏幕驱动信息:

cat /sys/class/disp/disp/attr/sys

screen 0:
de_rate 300000000 hz, ref_fps:60
mgr0: 480x480 fmt[rgb] cs[0x204] range[full] eotf[0x4] bits[8bits] err[0] force_sync[0] unblank direct_show[false] iommu[1]
dmabuf: cache[0] cache max[0] umap skip[0] overflow[0]
	lcd output	backlight( 50)	fps:59.5	esd level(0)	freq(60)	pos(0)	reset(0)	 480x 480
	err:0	skip:184	irq:230715	vsync:0	vsync_skip:0
   BUF    enable ch[1] lyr[0] z[16] prem[N] a[globl 255] fmt[  0] fb[ 480, 480; 480, 480; 480, 480] crop[   0,   0, 480, 480] frame[   0,   0, 480, 480] addr[ffe00000,       0,       0] flags[0x       0] trd[0,0]

屏幕彩条测试:echo 1 > /sys/class/disp/disp/attr/colorbar

如果你购买的是86面板套餐,可以使用 ts_test进行触摸测试 (注意触摸驱动有瑕疵,ts_test测试时松开后,光标会不动,但是终端仍会正常打印信息)

4.6 视频播放

最终我们可以尝试在LicheeRV上播放BadApple啦~ Tina镜像中内置了ffmpeg软件包,ffmpeg是强大的多媒体库,可以用于录屏或者播放 录屏指令:ffmpeg -f fbdev -framerate 10 -i /dev/fb0 record.avi 播放指令(分别是扬声器播放音频和hdmi播放音频):

ffmpeg -i /mnt/UDISK/badapple_640480_xvid.mp4 -pix_fmt bgra -f fbdev /dev/fb0 -f alsa hw:0,0
ffmpeg -i /mnt/UDISK/badapple_640480_xvid.mp4 -pix_fmt bgra -f fbdev /dev/fb0 -f alsa hw:2,0

这里由于是CPU软解,所以测试最高分辨率约为720x540, 再高会变卡

4.7 麦克风阵列

如果你使用的是dock板,那么还可以外接麦克风阵列版进行声场成像演示: 直接执行debian系统下内置的micarr_0609指令即可 有麦克风阵列相关的二次开发需求,可以联系support@sipeed.com

5. Debian镜像体验

对于只接触过桌面级系统的开发者,推荐使用Debian镜像,可在上面的网盘里下载 LicheeRV_Debian_86_480p 为 480p的86盒板卡的debian镜像 LicheeRV_Debian_hdmi 为 dock的hdmi输出的debian镜像 如果是其他板卡或者屏幕,请自行使用对应的fex覆盖板级配置。 烧录完成后,插卡启动,稍等2分钟左右,屏幕上就会显示登录界面

attachmentId-2734

输入用户名 sipeed,密码 licheepi,即可进入桌面 (使用USB HOST口外接键鼠输入)

attachmentId-2735

进入桌面后可以进行一些基础操作

attachmentId-2736

接下来让我们尝试在Debian下跑一下Hello World:

attachmentId-2737

另有720P高清屏的效果对比,有米的同学可以考虑入手:

attachmentId-2738

attachmentId-2739

6.BSP SDK 开发指南

为了方便用户自行开发,矽速整理发布了 LicheeRV 的bsp开发docker镜像,大家使用该镜像可以快速开始D1的系统级开发。 在网盘中下载对应的docker文件后,解压到tar文件, docker import licheerv_d1_compile.tar licheerv_d1_compile:lastest 然后即可run该容器,用户名为nihao,密码为sipeed123 进入容器后的基础编译操作为:

cd ~/sdk/tina-d1-open_new/
source build/envsetup.sh
lunch   #选1
make -j96 #按实际核数编译
pack  #打包

SDK内置了一些版型的dts,你可以自行选择编辑: device/config/chips/d1/configs/nezha/board_xxx.dts

其他SDK的开发说明,可以参见全志开发平台上下载的相关文档 https://open.allwinnertech.com/ 也可以加全志交流QQ群:498263967

平头哥Sipeed LicheeRV 86开发板:https://bbs.eeworld.com.cn/elecplay/content/200

网友A:
不会Linux跟着教程走,也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Linux跟着教程走,也能玩!

linux太难 估计这辈子都学不会了

网友:
86盒彩屏方案用这种芯片做,成本估计贵的离谱,使用价值不高。

网友:
软件够丰富的话,跟刷手机固件的玩法一样。玩刷手机的,恐怕没多少真懂安卓的,还不是照样玩,应用软件够丰富就好玩,只刷操作系统倒是没啥意思。

网友:
免费申请进行中,想玩的走起来,申请截止到1月10日

>>点击进入活动页面

网友:
全志也开始搞阿里的平头哥了?

网友:
全志的东西还是蛮实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