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7的例程下载到板子上没有反应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把官网GD32F107的例程用keil编译后下单板子上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网友:
1、先排查下硬件问题(接线是否接错,是否没接对等)

2、软件问题(看软件配置和硬件配置是否对得上)

最后,提个建议,假如说是刚学习这个,还是建议先充分了解下自己手头的板子,同时也可以找一些教程先自学下,这样也不至于遇到问题就到处问,其实很多问题上网百度一下基本上都有答案的,或者稍微思考一下就大概知道问题点所在。而且像你这样问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例程跑不起来?哪个例程?都没有讲清楚。(没有恶意,纯粹是提个建议),最后还是祝你学习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