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 引脚的用途是什么?

楼主:
电源正常 (PG) 引脚用于 TI 的 TPS62x 系列降压转换器中的许多产品,能够指示在器件正常工作时输出电压是否仍在供电。PG 引脚是一个开漏输出,这意味着该引脚通常是一个高阻抗输出,除非满足在器件通过 Vin 供电时将该引脚驱动为低电平的条件。要使用 PG 引脚,需要将一个上拉电阻器连接到正电压轨。

通常使用 Vout,但可以实现任何小于额定最大值的正电压。如果不使用 PG 引脚,建议将其连接到 GND 或可以将其保持悬空状态。对于 TPS62130(A),选择一个上拉电阻器将流入 PG 引脚的电流限制在最大 2mA。

 TPS62130 和 TPS62130A 之间有何差异?

特定于器件的示例

对于 TPS62130,按照以下逻辑表来确定 PG 何时将跟随上拉电压电平或降低至 GND。

VTH_PG 是具有迟滞的电源正常阈值电压。触发 PG 为低电平的唯一条件是输出电压降至其稳态值的 90% 以下。  一旦输出电压上升至 95% 以上,PG 引脚将会处于高电平,因为高阻抗输出会导致上拉电阻器上无压降。必须注意的是,如果在该模式下使用外部电压轨,则即使输出电压因关断、UVLO 或热关断而关闭,PG 也会保持高电平。

对于 TPS62130A,使用以下逻辑表。

TPS62130A 和 TPS62130 的 PG 引脚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A 版本可用于在热关断、UVLO 和低 EN 条件下通过 PG 引脚主动对 Vout 进行放电。否则,这两个器件通过引脚对引脚兼容可以互换使用。

对于使用 PG 引脚的应用,建议使用 A 版本,因为通过逻辑表可知,A 版本可以提供更好的功能。对于该器件,比 TPS62130(A) 更高的建议版本是 TPS6290x,该版本作为标准功能实现了低阻抗 PG 状态。TPS6290x 遵循以下逻辑表:

通常,该器件的数据表将提供有关哪些条件可导致器件处于低阻抗或高阻抗 PG 状态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