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380组成的2倍同相比例运算放大器的疑问

楼主:
如图所示电路,有以下两个疑问:

1. 波特图中的幅频增益为什么不是6dB,而是稍微大于6dB(为6.02dB,如图中的蓝色框所示)?是误差带来的吗?

2. 波特图中的幅频增益为什么有个凸起,我的理解是直接从6.02dB开始衰减,而不是6.02dB经过一个凸起之后再衰减。如图中的绿色框所示。为什么,谢谢!

网友:
1. 波特图中的幅频增益为什么不是6dB,而是稍微大于6dB(为6.02dB,如图中的蓝色框所示)?是误差带来的吗?

本来就应该是6.0206dB。

网友A:
2. 波特图中的幅频增益为什么有个凸起,我的理解是直接从6.02dB开始衰减,而不是6.02dB经过一个凸起之后再衰减。

这是因为该运放输出的频率-相位特性造成的。你的曲线下面那条就是频率-相位特性,该曲线也是先从0上升(高出0表示超前)然后转为下降(低于0表示落后)。

网友:
运放的特性应该就那样,建议对比器件手册。

网友:
第一个问题:20lg2=6.02...,习惯上忽略小数部分才说成6dB

网友B:
第二个问题:那个凸起是由于运放的开环频率特性存在高阶极点而形成的。详细的分析可参考拙帖《小议运放构成的放大器的频响与稳定性》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9022-1-1.html 中6楼与9楼的分析。

网友:
OPA380同相放大器输入频率上升到1k以上产生相依接近90°,对于输入有一定的正反馈作用,导致增益增大向上凸起,随着频率进一步增大,相依接近180,相对输入信号减小,所以增益向下偏移,最终小于2以下。

一般运放都这样,所以才会有补偿电路、高速运放之类的说法,用来减少相移和提高频率相移的拐点。

网友:
没发现什么问题呀,想问下,实际电路设计应用时,如果是单电源时,U+端要加1/2VCC电压.

网友:
交流一定是,直流信号根据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那个凸起是由于运放的开环频率特性存在高阶极点而形成的。详细的分析可参考拙帖《小议运放构成 ...

好的,谢谢陈老师,我去学习学习。有疑问再请教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波特图中的幅频增益为什么有个凸起,我的理解是直接从6.02dB开始衰减,而不是6.02dB经过一个凸起之后再 ...

好的,谢谢前辈,有点明白了。我再去查查资料。

网友:
同意2楼,仿真计算比较准确

另外,运放的频率特性也会影响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那个凸起是由于运放的开环频率特性存在高阶极点而形成的。详细的分析可参考拙帖《小议运放构成 ...

陈老师,看了你的这片文章,有一个疑问,

图片中的原图是你pdf文章中的截图,

我的问题是,运放的第二个极点(fp2)为什么不出现在0dB以下,即图片中的图2,而是出现在0dB以上,即图片中的图1。

以下图片是你pdf文章中的截图,画红色方框处有点看不明白,还请陈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gmchen 发表于 2022-1-4 20:35 第二个问题:那个凸起是由于运放的开环频率特性存在高阶极点而形成的。详 ...

运放的第二个极点可以在0dB以下,也可以在0dB以上,两种情况都有。我那段文字有前提:“非完全补偿的运放”。

现代运放内部都有一个用于补偿的米勒电容,此电容起到一个极点分离的作用,使得第一个极点(主极点)左移、第二个极点右移。

完全补偿的运放的米勒电容较大,两个极点分离较远,因此第二个极点就移到0dB或0dB以下,但是其主极点频率因此就很低,运放整体高频特性比较差。

不完全补偿的运放的米勒电容较小,第二个极点在0dB以上,但主极点频率较高,藉此得到较好的高频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