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3.0扩展坞,PD转HDMI转换芯片普瑞PS176HDMQFN48GTR2-B0原理图参考

楼主:
最近在某宝上购得一款HUB,商家显示为HUB3.0扩展坞,测试后发现无法测到3.0数据,拆解之后得以漏出庐山真面目。

外壳上显示一个C口一个USB3.0扩展口还有一个USB2.0扩展口以及一个HDMI口,

其内部HUB芯片是汤铭的FE8.1.HUB2.0芯片,所以无法得到HUB3.0数据。商家有点无良,但是也庆幸价格比较亲民,没有劳财伤神

但是其中在HDMI口上有注意到一点,ps175这芯片还是不怎么常见,但是PS175的pin to pin芯片PS176的芯片在市场上的DP转HDMI上还是用得比较多,特意查了一下PS176的具体数据

PS176是一个显示端口™ (DP)至HDMI™ 2.0视频接口转换器适用于需要视频协议转换的电缆适配器、电视接收器、监视器和其他应用。它将接受任何显示端口输入格式,包括DP 1.1a、dp1.2a、dp1.3或dp1.4。它可以输出传统的HDMI和DVI视频模式以及HDMI2.0格式。HDMI 2被支持到允许的最大TMDS日期速率为6Gb/s,使得4K 超高画质的视频以每秒24位的4:4:4视频模式每秒60帧的速度播放。

PS176可提供实现由一个使用内部SPI ROM进行自动配置和微代码的集成微处理器。SPI ROM可以通过显示端口辅助通道或设备I2C输入设备进行实时更新。系统控制可通过I2C从机输入,I2C主接口可用于外部EDID和扩展功能。皆支持HDCO 1.4及HDCP 2.2内容保护协议及必要的HDCP再生功能,包括HDCP中继器功能,集成了HDCP 接收或者发送功能。

                                                          PS176运行框图

PS176 主要特性:

集成显示端口接收器和HDMI 2.0发射器,用于视频格式转换

支持60Hz帧速率下高达4096 x 2160的显示分辨率,24位彩色和4:4:4彩色采样,使用HBR2(5.4Gbps)数 据速率下的4通 道DP 1.2a、DP 1.3或DP 1.4输入

抖动消除锁相环提供稳定的HDMI输出信号,还保有兼容性余裕

HDCP 1.4和HDCP 2.3中继器功能集中在芯片一个脚位上

内部具有画面4:4:4/4:2:2到画面4:2:0的转换能力

包括带内部SPI ROM的片上微处理器

1.2V核心电源和3.3V I/O电源

低功耗

内部晶体振荡器,支持外部晶体或参考时钟

静电放电:HBM 7kV

48针6x6mm QFN封装,RoHS无卤

原理截图

网友A:
扩展坞没有USB3.0却标了USB3.0,这是欺诈消费者,但是HDMI性能好像还可以。不过没有的参数还是不要标比较好,性能差和欺骗不是一回事。

网友:
现在好多10多元的3.0 HUB,估计都是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展坞没有USB3.0却标了USB3.0,这是欺诈消费者,但是HDMI性能好像还可以。不过没有的参数还是不要标比较好 ...

因为HDMI根本就不过HUB芯片,直接对接PS176这种转换芯片。

网友B:
我一直不明白这个请求电压是根据什么控制的,比如说我设计的一个充电路里面有PD芯片,当我用快充给这个电路的电池充电时,他是根据什么请求快充输出多大的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不明白这个请求电压是根据什么控制的,比如说我设计的一个充电路里面有PD芯片,当我用快充给这个电路 ...

请求电压是协议IC在里面进行搭桥作用。IC是根据下行接口请求的电压以及上行是否支持决定的,功率一般是有固定取值。

网友:
项目原理图2185126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