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 Labs BG22-EK4108A 蓝牙开发评测】一、做点准备,点个灯

楼主:
1,首先,下载安装Simplicity Studio5。这里就不啰嗦了。

2,https://www.silabs.com/development-tools/thunderboard/thunderboard-bg22-kit上面看一下。发现

这个板子有个手机app,蛮好玩。

gitee上面有个 duheidong/thunderboard-android的thunderboard-release.apk

3,有以下三本手册要好好喵一下:

      QSG148: Getting Started with the Silicon Labs Bluetooth Mesh Lighting Demonstration

      QSG168: Proprietary Flex SDK v3.x Quick Start Guide

      QSG169: Bluetooth SDK v3.x Quick Start Guide

4,用户手册:

5,打开Simplicity Studio5升级一下。

6,插上芯片到电脑usb口,出现jlink cdc串口和jlink驱动:

7,在Simplicity Studio里面新建一个项目,板子选BDR4108A,就有很多例子出来。跑里面的的BG22芯片SDK的例子代码吧。下次继续。

  下载了一个helloworld的例子,灯在亮灭之间变化,证明程序在板子里面跑起来了。同时打开那个串口27,设置波特率115200,n,8,1 ,流控为none。可以看到数据出现

 加油!

8,下个EFR Connect Mobile Application吧。

https://raw.fastgit.org/SiliconLabs/EFRConnect-android/master/build/EFRConnect%20-%20v2.4.0.apk

更正一下:上面那个图不是拿到的板子图,虽然接近。下面才是:所以没有传感器。

网友A:
波特率设为9600好像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设为9600好像也行

9600 没试。115200可以。

网友B:
传感器挺多的,可玩性蛮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挺多的,可玩性蛮大。

是啊还带jlink的。带app 的

调试也方便。 这个板子9.9美金。没传感器。

网友:
看照片你拿到的板子和我的板子不一样啊,你的板子是BG22-EK4108A吗?

我拿到的BG22-EK4108A如果不扩充上面没啥传感器。

它的关键功能是蓝牙,如果不用蓝牙功能又不扩充,这板子没啥可折腾的。

网友A:
你发的照片是“thunderboard-bg22-kit”,不是BG22-EK4108A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照片是“thunderboard-bg22-kit”,不是BG22-EK4108A呀

不是照片上的板子。但都差不多。手上的是BG22-EK4108A   Simplicity Studio里面新建一个项目,板子选BDR4108A

网友:
hunderboard-release.apk不一定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