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发送除了数据,接收时时断时续

楼主:
我是通过485串口抓到的数据

下面是我的数据:

左侧的03 和 04开头的数据是发送过去的,正常应该直接被响应,可是有很多时候数据都不能被响应,或者收不到,请问各位大佬是什么原因,快被折磨疯了

[2022-01-05 12:29:02.640]#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2022-01-05 12:29:02.925]#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2022-01-05 12:29:04.223]#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03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04.494]#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04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05.780]#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03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06.051]#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04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07.304]#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03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07.577]#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04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08.840]#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2022-01-05 12:29:09.128]#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04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10.385]#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2022-01-05 12:29:10.673]#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04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11.944]#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2022-01-05 12:29:12.233]#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04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13.498]#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2022-01-05 12:29:13.769]#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04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15.043]#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2022-01-05 12:29:15.325]#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04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16.605]#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03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16.878]#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04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18.150]#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03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18.406]#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04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19.690]#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03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19.962]#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04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21.218]#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2022-01-05 12:29:21.506]#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04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22.770]#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2022-01-05 12:29:23.042]#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2022-01-05 12:29:24.342]#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03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24.585]#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2022-01-05 12:29:25.885]#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03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26.125]#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2022-01-05 12:29:27.429]#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03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27.669]#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2022-01-05 12:29:28.954]#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03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29.225]#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2022-01-05 12:29:30.979]#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2022-01-05 12:29:31.278]#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E2 78 E0 C1 E0 F7 E7

[2022-01-05 12:29:35.949]#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04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37.204]#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2022-01-05 12:29:37.489]#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04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38.776]# RECV HEX>
03 02 03 00 00 02 33 1A 03 03 00 01 00 11 08 11

[2022-01-05 12:29:39.032]# RECV HEX>
04 02 03 00 00 02 33 1A 04 03 00 01 00 11 08 11

网友:
因为我设置了如果没有响应十秒之内就会断开所有操作,所以总收不到响应就很难受

网友A:
看不懂这个,希望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这个,希望解释一下,

就是三台设备,一个主机发送过去数据给另外两个,间隔250ms,另外两台设备分别收到数据发送回来一个应答数据,

两个从机是20ms的定时器用来接收,结果每次发送过去之后有时候收不到,或者从机发送的应答数据主机也有时候收不到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收不到的?在接收侧的TTL端用个串口监视软件看看数据,如果数据有问题是发送方或传输线路的问题,如果数据没问题就是接收侧软件有误。

网友:
RS485信号必须加偏置电压,否则经常有头无尾,信号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