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2842反激电源路输出问题

楼主:
电源小白,抄了官方的电路图竟然出现问题,请老师们指正

如下图,是做的一个用UC2842控制的反激电路图,实际电路中,

出现的问题是,在当电源空载启动时,输出电压有过冲现象,如图红框内的电容Cvref用了0.1uF电容,0.1uF电容去除之后电源就正常了,如果再加上,这个0.1uF电容,电源就会有过冲,

请老师们帮忙分析

1.红框内的电容多余吗,为什么去掉输出稳定没有过冲,这是什么原因?

2.电路中还是那个地方有问题?

3.最后麻烦有经验的电源大侠,官方的电路图怎么抄?类似这样的问题,要注意那些问题

  另外,给老师们附上UC2842的框图

网友A:
影响过充的因素很多,但不是你去掉的这个。

你去掉的这个电容会影响输出在负载变化时的动态纹波。但确实暂时起到了你说的作用。

参考电路都是原则性的,实际中需要硬件“调试”,决定你的改进方向。

根据负载特性,可能改进的方向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影响过充的因素很多,但不是你去掉的这个。 你去掉的这个电容会影响输出在负载变化时的动态纹波。但确实 ...

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这个电容不能去掉,出现过冲或振荡要调整环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