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模拟串口、PWM、IIC功能和芯片本身硬件自带的串口、PWM、IIC有哪些异同?

楼主:
IO口模拟串口、PWM、IIC功能和芯片本身硬件自带的串口、PWM、IIC有哪些异同?

网友:
软件缺点:没有中断,不能使用DMA,时序有误差,不好配置;

软件优点:能非常清晰读懂通信的时序!

网友:
你把它们当作专业时序发生器就好了,配置完了就能统一处理。

IO模拟的时序加深理解可以,用起来总会有比如中断打乱等问题。

网友:
最大的优点就是时序可控,个人习惯都是IO先模拟,判断通路,再转换成自带的功能

网友:
据说STM32的硬件IIC不行,大家都是用IO口模拟的硬件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