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的SSTX与SSRX是不是可以识别调整?在做原理图是不用交叉还是必须进行交叉

楼主:
对于USB3.0的SSTX与SSRX是不是可以识别调整?在做原理图是不用交叉还是必须进行交叉处理?

网友:
USB接口片与USB插座的连接按规范都是T-T、R-R,交叉由外部连接电缆或插头实现。如果你在同一块板子上布设USB主机和终端并互联,那时才需要交叉,但注意3.0是差分信号,差分线本身有极性,不可交换极性。

市场上的USB电缆有直连和交叉两种,为了方便用户,现在越来越多的USB接口片支持自动收发端口判断,无所谓电缆是直连还是交叉,具体以器件手册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