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线上串入交流电?一直没找到原因?

楼主:
RS485线上串入交流电?一直没找到原因?最近测试有一路RS485线路上元器件全部打坏,芯片击穿。最后测试发现RS485线上串入交流电,但是电源是隔离的,一直没找到串入交流电的原因?

网友:
除非特定类型的故障或人为接错线导致,交流直接接入总线是不可能的,但电磁感应会,尤其是雷击时,长线感应到的能量完全可以摧毁接口元件。

网友A:
计算机贴别是工业计算机,由于220输入上有LC滤波组件,

导致外壳或接地(RS485的DB9头)带电,一般在110VAC左右;

不知道的经常导致漏电保护动作,知道的也常烧端口;

我们一般采用光电隔离解决,80元以下的光电隔离不推荐使用(教训)!

如果线长还需要两头隔离,分段就近屏蔽接地。

我们做过在10KV高压线下1米平行走线2km,双隔离,通讯10年仅雷击过损坏一次,其它时间稳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贴别是工业计算机,由于220输入上有LC滤波组件, 导致外壳或接地(RS485的DB9头)带电,一般在110 ...

你说的这种情况并非LC滤波组件导致,而是Y电容导致,且设备未按规范接地才会有此问题,正规施工哪怕是现在的家居环境都不应该出现此类问题。解决此问题按规范接地即可,光电隔离的意义在于挡住电磁耦合干扰而非未按规范接地。带有Y电容的设备不按规范接地还会有很多其它问题隐患,故一定要按规范来,别图省事。

网友:
“不按规范”有两个原因“:

1.很多工控的老友不知道这个Y电容,很少见工控机、商务机(工控用)单独引地线的。

2.大部分情况是不知道那个是合适的”接地“或”参考地“,自己又无力”做“地线。

我们的用以是最大限度分享实践经历:

光电隔离除了回避以上问题,还能消除大部分的”静电“干扰,断开感应回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