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测评】开发板功耗测试

楼主:
GD32L233是一款面向低功耗的产品,那该如何才能了解和测试它的功耗呢?

方法无外乎是从数据手册和实际测量,由资料可知:

The device operates from a 1.71 to 3.63 V power supply and available in -40 to +85 °C temperature range.

因此开发板的工作电源是通过如下的电源转换电路来提供标准的3.3V电源来供电的,见图1所示。

图1 电源转换电路

从电源消耗的角度讲,功耗共由4部分组成,即电源转换电路的消耗、GD-Link调试下载器的消耗、外围器件的消耗及GD32L233CCTb的消耗。

由于GD-Link调试下载器及外围器件的不可分割的原因,故只好进行整体功耗的测试。

此外,就测试工具讲可分为3种,即使用专用工具测量、使用万用表测量和相应的功耗测量工具。

鉴于万用表比较普通,故可从电压和电流2个方面来计算出功耗。而对于专用工具来讲,由于价格和使用率的考虑,故这里不予考虑。

这里我们使用的是另一种方式,即使用功耗测量工具来,其检测方式如图2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GD32L233 C -START开发板的整体功耗为:

电压:5.00926V

电流:0.03216A

功耗:0.16109W

图2 功耗测量

鉴于开发板的功耗较低,为此可以尝试由太阳能板来供电,其测试效果如图3所示。

图3 测试效果

太阳能供电的能耗检测结构及结果如图4至图6所示

图4 检测结构

图5 供电效果

图6 检测结果

网友A:
你这个太阳能板面积有点大啊,能输出多少功率。

网友B:
直接用太阳能板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太阳能板供电不稳定吧。

稳定性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太阳能板面积有点大啊,能输出多少功率。

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