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合适的国产芯片推荐?

楼主:
有哪些合适的国产芯片推荐?

1.有一个3.7V&100mAh的锂电池,如果要转换成±12V,有哪些合适的国产芯片推荐?

2.有一个12V&100mAh的锂电池,如果要转换成-12V,有哪些合适的国产芯片推荐?

3.需要将音频、超声波/射频信号做放大,有哪些合适的国产芯片推荐?信号幅度12V

网友A:
可以去立创商城这类的网站里找一下对应参数的电源芯片

网友B:
3.7V&100mAh的锂电池,如果要转换成±12V

用SX1308或者MT608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E411Z7tc

16分17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立创商城这类的网站里找一下对应参数的电源芯片

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3.7V&100mAh的锂电池,如果要转换成±12V 用SX1308或者MT608 https://www.bilibili.com/vide ...

用SX1308或者MT608-----这个只能升到+12V吧

网友C:
CSM9225SG升压,CSM3116SF降负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SM9225SG升压,CSM3116SF降负压

你是FAE嘛  还是商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FAE嘛  还是商家

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