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答疑解惑:这同步降压电路中电容作用!

楼主:
经常看到同步降压IC的电路中有这样一个电容,如下图红框内的电容C,这里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电容呢?

什么作用?

跪求大神答疑解惑

网友:
以TPS5430为例,文档中对BOOT的说明如下:

Connect a 0.01 µF low-ESR ceramic capacitor between the BOOT pin and PH pin. This capacitor provides the gate drive voltage for the high-side MOSFET. X7R or X5R grade dielectrics are recommended due to their stable values over temperature.

将一个0.01µF低ESR陶瓷电容器连接在引导管脚和PH管脚之间。该电容器提供高压侧MOSFET的栅极驱动电压。建议使用X7R或X5R级电介质,因为其温度上的稳定值。

网友:
『这里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电容呢?』

这是所谓 “自举” 电容。参考分立元件构成的Buck电路。分立元件构成的Buck电路,二极管MOS管等都做到芯片内部了,只有这个电容没办法做到芯片内部,必须外接。

网友:
楼上都对,有的地方也叫升压电容,是给内部驱动等升压或提供偏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