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60短距离测评】Part1:全网首发!详细测评!

楼主:
1.介绍

研究ST60有一段时间了,ST的巡演也有展示ST60的功能,被这个技术吸引的不行,在EEWORLD能接触到真的非常开心,收到板子后果断开始测评。

2.ST60介绍

收到SK202(ST60评估板),一共是两块评估板,板子不大,ST60芯片更是小,先看下他俩的组合照片吧。

图1

图2

这个模块和官方手册提供的稍有不同,添加了Micro USB接口,这让模块的供电来源更加方便了,下面是模块的整体介绍。

图3

测试前需要准备两根Micro USB电源线,两根网线,两台PC机。

3.搭建环境

搭建环境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基础的连线,将Micro USB电源线连接上并供电,在将网线一端接在PC机上,一端接在模块上即可,如下图4所示。

图4

这时查看一下网口的速度,为1.0GHz是千兆接口,官方有说明通信的两端速率必须一致,比如另一台PC只支持100MHz的话,需要将千兆的PC也降至百兆,否则无法正常使用。

图5

4.通信测试

首先查看一台PC的IP地址,这里的地址为【169.254.77.72】。

图6

然后将模块像如下方式摆放,无线收发口需要对在一起,如下图7所示,模块间距1CM。

图7

这时使用另一台PC使用Ping命令测试通信,通信正常。

图8

将两个模块间接增加至4CM,如下图9所示。

图9

再次测试通信,通信正常。

图10

将距离增加到5CM,如下图11所示。

图11

测试通信,发现请求超时。

图12

5.总结

其实5CM不是最远距离,需要模块调整好角度,还是可以进行通信的,不过对两个模块的角度要求比较大,模块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距离也是比较短的,不过不知道穿透性和稳定性如何,我们下一篇再来测试!

网友:
看样子适合手机、平板、笔记本之类移动终端设备间的大数据交互,也适合作为移动硬盘/U盘的非接触无线传输接口,比BLE方便,比NFC灵活。鉴于此,建议楼主先做传输速率测试,再测试不同速度下的可用传输距离和对耦合角度的要求。

网友A:
4CM 不远啊,还要对准方向?这技术是geek?

网友B:
使用微波雷达的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CM 不远啊,还要对准方向?这技术是geek?

适合特殊场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微波雷达的原理?

毫米波技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适合特殊场合使用。

比如?有点想象不出来场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有点想象不出来场景。。。

有较高绝缘要求,又要安全数据传输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