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测评】开发环境构建与下载测试

楼主:
GD32L233C-START开发板的开发工具可选取MDK和IAR等,因习惯的原因本人所选取的开发工具是MDK,其版本为V5.23。

为了在MDK中获得器件的支持, 故需下载DFP并予以安装。

在完成安装后,即可获得相应的器件支持见图2所示。

图2 器件支持

为进行功能测试和学习编程方法,可下载GD32L23x标准固件库以备使用。

 在解压后,其目录结构

如图3所示。

图3目录结构

在目录Examples下,存放的是相应的例程,但没有对于的工程文件。

而在目录Template下,其存放的例程则是带工程文件的。

为了进行下载测试,需按图4所示勾选“Create HEX File”。

图4 生成目标文件

在完成编译后,其结果如图5所示。

图5 完成编译

鉴于开发板所用的调试下载工具为GD-Link,并以CMSIS-DAP方式工作,故在MDK中需按图6和图7所示进行设置。

图6 设置调试工具类型

图7 设置调整方式

在连接开发板的情况下,可见到调试工具被激活,见图8所示。

图8 设置调整方式

在通常情况下,若调试工具被激活就可以进行程序下载了,但遗憾的是,执行下载后却出现图9所示的提示,但在指定目录下却是存在GD32L23X_256K_FLM,不知是何原因?

图9 错误提示

网友A:
前段我也遇到了,一开始好好的,后来突然出问题了,你按照这两个截图,对里面的内存进行修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我也遇到了,一开始好好的,后来突然出问题了,你按照这两个截图,对里面的内存进行修改就好了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