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电笔的电路图,两个SOT23器件应该怎么选择

楼主:
这是个电笔的电路图,点零线时绿灯亮,点火线红绿灯都亮

网友:
{点零线时绿灯亮,点火线红绿灯都亮}

点亮一个LED而已。几乎任何小功率三极管都可用。不过,Q1是PNP管,Q2是NPN管。

网友A:
另外,12V电源似乎高了些,5V已经足够点亮LED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12V电源似乎高了些,5V已经足够点亮LED了。

好谢谢,用S8050和S8550可以吗,这个是拆的电笔电路,用的是3个3V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谢谢,用S8050和S8550可以吗,这个是拆的电笔电路,用的是3个3V电池

『用S8050和S8550可以吗』

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谢谢,用S8050和S8550可以吗,这个是拆的电笔电路,用的是3个3V电池

此电路两管集电极均未串联限流电阻,集电极直接串联LED到电源(或地线)。这是不太正规的作法。通常都应该串联限流电阻。

当然,三极管基极串联的电阻都比较大,所以基极电流不大,再加上电池供电,通常集电极电流不会很大而损坏LED。但仍以在集电极上串联限流电阻为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两管集电极均未串联限流电阻,集电极直接串联LED到电源(或地线)。这是不太正规的作法。通常都应该 ...

谢谢谢谢,我测了下电路板发现个问题,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Q1,黑笔在B极红笔E极显示1.34,红笔在C极是0.75,这感觉不是普通三极管吧,用S8550测都是0.74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谢谢,我测了下电路板发现个问题,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Q1,黑笔在B极红笔E极显示1.34,红笔在C极是0.7 ...

『这感觉不是普通三极管吧』

有可能不是普通三极管,而是达林顿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谢谢,我测了下电路板发现个问题,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Q1,黑笔在B极红笔E极显示1.34,红笔在C极是0.7 ...

普通试电笔使用氖泡,不必使用电池,比这个电路简单得多,而且可靠。

为什么要仿制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