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电脑上一部分pdf文件打不开了

楼主:
这样的打不开。

这样的可以打开。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我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搜了好多方法,都不行。

网友A:
首先是不是中病毒了?不是的话发给别人看能否打开

网友B:
打不开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不开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不是中病毒了?不是的话发给别人看能否打开

别人也打不开。可是我以前打开过

网友B:
感觉你这个文件被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这个文件被锁了。

我也有同感

网友B:
杀杀毒看看是不是病毒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人也打不开。可是我以前打开过

如果之前打开过,现在打不开,那感觉中病毒概率比较大啊

网友:
如果是SSD硬盘,又没有正常关机,偶尔会出现打开的文件被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杀杀毒看看是不是病毒搞得。

我用360杀毒不管用。

网友:
检查文件属性中的文件长度、生成及修改日期,看是否有异常。一般来讲,用新版PDF阅读软件可以打开旧版的,有些非标格式需要特定软件才能打开,那回想一下你当初用过的软件。如果是文件被锁,打开时会有提示。文件是否损坏可以尝试复制粘贴到另外的目录,再比较文件尺寸来辅助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