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流控制电路

楼主:
  像上面这种典型的恒流控制电路的话,MOS管DS间的最小电压有要求吗 。比如我要驱动LED的话,输入电压减去LED的电压,再减去下面电阻的电压 就是MOS管DS间的电压,这个电压不是越低越好吗 ,如果越低的话 ,那MOS管的功耗不就越小吗?

网友:
DS间的最小电压要看手册

要考虑MOS管的内阻,导通电阻小,可以降低导通时的功耗

网友:
『这个电压不是越低越好吗 ,如果越低的话 ,那MOS管的功耗不就越小吗?』

MOS管源极漏极之间电压越小,管子的功耗越小,这个没错。但该电压最小只能到零点几伏特,也就是电源电压必须至少大于LED压降零点几伏特。

网友:
实际情况是:电源电压为固定值,通过负载的电流(也就是通过MOS管的电流)随Vref变化而变化。在Vref不变时,为使通过负载的电流稳定不变,全靠MOS管压降变化来改变负载两端电压使得负载中电流不变(通过负载的电流等于Vref除以Rs,而Rs是稳定不变的)。

网友:
所以,设计电路时就要考虑电源电压,不必太高,稍高于LED所需要的电压即可。如果电源电压用得太高,电源电压超出LED所需要的电压太多,多余的电压必定是降落在MOS管上。电源电压太高必定使得MOS管两端电压过高,增加MOS管消耗的功率。

网友A:
5楼所述,同样适用于线性稳压器。对7805这样的线性稳压器,输入电压只要比手册要求的最低电压高一点即可。输入电压越高,线性稳压器的功耗越大,电能白白转化成热散失掉。不但费电,而且散热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B:
电压的幅度决定恒流输出的”最大”驱动能力。

当负载一定时,你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恒流”的动态余量就小了。

当然是这个电压越低越好。但不能低于恒流所需要的动态范围。否则就不能“恒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的幅度决定恒流输出的”最大”驱动能力。 当负载一定时,你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l ...

恒流所需的动态范围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楼所述,同样适用于线性稳压器。对7805这样的线性稳压器,输入电压只要比手册要求的最低电压高一点即可。 ...

我的意思是我肯定会使MOS管两端的电压小一点,但最小不能低于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我肯定会使MOS管两端的电压小一点,但最小不能低于多少呢?

从MOS管正常工作角度,MOS管漏极源极之间电压至少大于零。

从保证LED恒流角度(如8楼所说),MOS管漏极源极之间电压需要大一些。具体大多少,视你的负载变化情况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我肯定会使MOS管两端的电压小一点,但最小不能低于多少呢?

注意:MOS管漏极源极之间电压为零,该电路也就失去了恒流作用。

网友:
简单适用的恒流源电路

MOS管的DS肯定有最小电压要求,按照你设定的恒流Is大小乘以导通电阻就是最小的DS电压

所以电源电压一定要大于LED电压+最小DS电压+恒流电阻Rs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恒流所需的动态范围是什么意思?

例如你用5V的电压,输出负载(包括取样的那个电阻)不得大于250欧姆,否则最大电流时输出提前饱和了。换句话说,输出范围收到了限制。

网友:
功耗要看导通电流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