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模电,对运放求截止频率有些搞不懂

楼主:
上限截止频率wh=1/(2piRfCs),我得出wh=1/(2piRinCs),是哪里想错了?

网友:
正确答案应该是: f=1/(2*PI*Rf*Cf)

网友A:
你有可能搞混乱了。考虑下你说的是闭环截至频率的3dB点,运放处于稳定时,同相反相端虚短,你的Cs看不到。如果说是电路带宽,指的是环论的截至频率,也就是噪声增益。那个时候需要断开反馈环路,进行交流小信号分析,Cs下面是和Rin的左侧接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就是Rin并联Cs,Rf并联Cf的超前滞后补偿。你可以查查运放稳定性分析,TI与ADI都有相关的介绍运放的书,那个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可能搞混乱了。考虑下你说的是闭环截至频率的3dB点,运放处于稳定时,同相反相端虚短,你的Cs看不到。 ...

不考虑Cf,只考虑Cs。我是用开路时间常数方法求带宽,将输入源短路,Cs看到Rin,低通截止频率1/(2piRin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呜呼哀哉 发表于 2022-1-8 13:24 你有可能搞混乱了。考虑下你说的是闭环截至频率的3dB点,运放处于稳定时 ...

输入短路的前提是认为电压源交流阻抗为0,为甚么输出也是电压源不短路到地?

再说了,CS是人为加的还是运放的寄生电容?和Cf谁大?为什么不考虑Cf的高频馈通效果?怎么可能只是一个低通截至频率。

先搞清楚需要算什么,如果你是同相输入比例放大,只计算信号率波可以直接用RC计算,问题是这个是运放的积分效果的低通滤波,算的是噪声带宽或者是闭环带宽。

网友:
『我得出wh=1/(2piRinCs),是哪里想错了?』

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所以不知道你哪里想错了。

2楼所述,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