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 + 2.整理一些配置的问题

楼主:
1.首先demo的例程是使用keil5.26编译的,直接用demo例程至少得使用keil5.25以上的版本;

2.遇到错误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l

    ......Flash\GD32L23x_256K.FLM

 检查配置环境,ROM、RAM的设置是否正确,

可参考如下起止地址进行修改,应该能解决error:

3.例程L233C_START_Demo与例程L233R_EVAL_Demo

两个板子除部分外设引脚不同,外设初始化配置都可参考eval进行;

在使用L233R_EVAL_Demo_Suites例程21_LPTIMER_Deepsleep_Pwmout时,

建议在初始化中多加些延时,运行一些LED Blink什么的,

然后再进入deepsleep,否则,如果唤不醒,或者程序没写好,

可能就无法用cmsis dap下程序调试了,还得用CH340鼓捣一通;

我就是没有加延时,把demo例程直接下进去,

然后,没处理好,SWDIO就识别不出来了。如下:···

4.低功耗深度睡眠模式下,无法正常唤醒,恢复SWDIO的功能:

如遇上述情况,SWDIO读取不出来,可以通过ISP模式,使用CH340通过uart清一下芯片里的内存;

①首先将boot0置高,boot1置低,再上电后会进入ISP模式;

②按下根据板子情况连接TXD、RXD、GND、VCC、复位等;

 ③使用FLY_MCU,见附件

连接串口,选择DTR的低电平复位,RTS高电平进Bootloader;

点击清除芯片,按下reset复位按键,擦除芯片内的程序;

接着就可以通过SWDIO读取到ARM core了... ROM、RAM配置正确就再次可以下载了

5.关于例程USBD_CDC_ACM,通过USB枚举一个虚拟串口

在电脑上安装GD_USB的驱动程序,将程序下载后,电脑无法识别...

 无法像例程里面讲的那样,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例程里显示应该是这样的,我的识别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