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G22开发板下载的时候提示升级jlink才能连接,一直下载不成功

楼主:
求助:BG22开发板下载的时候提示升级jlink才能连接,一直下载不成功,大家使用的时候有遇到吗?如下图:

网友:
我现在的板载J-Link固件版本就是1.4.8.67,下载程序没问题呀

网友:
不过我没用过“Energy Profiler”

网友:
Energy Profiler协议是哪里使用了?只是用他官方例子编译下载而已

网友:
既然是ARM,你可以用Jlink软件包来烧,我试过JLINK命令行不行,但J-Flash可以,另外你的IDE上面有个烧录按钮可以直接用,在不熟的情况下不要打开功耗评测工具energy profiling,你要切到Simplicity IDE标签直接Debug就能运行

网友:
因为BG22的板子不支持功耗评测工具energy profiling,需要连接专门测试功耗的评估板,比如Wireless Starter Kit Mainboard(BRD4001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