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找一下芯片型号!!

楼主:
个人认为此芯片为有源晶振,但凭借此丝印找不到它的型号,求助大家!!!

网友:
这个应该是晶振,你看看旁边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这个晶振是连接芯片的哪个管脚,也能大致推断出晶振是多少频率的。有源无源的。

网友:
后面连的是计数器和触发器,主要是找不到它的型号,

网友:
可以测量脚输出信号看看

网友:
如果是晶振的话,为什么要长得一模一样的呢,只要参数能达到,用基它品牌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