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60 短距离非接触式60GHz毫米波连接器 不同障碍物测试

楼主:
沿用实测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91462-1-1.html)里的配置。

天线距离统一设为文档上的典型值2cm。

障碍物测试结果:

反复测试表明,60GHz毫米波在近距离内,可以穿透大部分木材、塑料、布料、纸、陶瓷、玻璃等材质。但如果障碍物太厚,会影响信号稳定性。毫米波是电磁波的一种,无法穿透金属和导电性好的材料。

网友:
60GHz毫米波在近距离内的穿透能还是很强的

网友:
不知道这个信号会被什么所屏蔽。

网友A:
左右两端天线距离2cm?这个距离很难有应用场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右两端天线距离2cm?这个距离很难有应用场景啊。

距离确实是个很大的限制,最高也就5到6cm的样子。场景还是有的,我另一个实测贴的总结里提到了一些,"低功耗毫米波为近距离高速无线通信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相比有线通信,它不需要物理接触,助力设备实现防水防尘,避免接触不良。相比WiFi等远场通信,它功耗低,干扰小,速度快,延迟低,且兼容以太网,对软件是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