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上电及程序下载调试

楼主:
上电

        找了一个miniUSB的数据线连接到link调试接口,可以发现L_LED2的闪烁,LED1到LED4循环点亮,由此可见板卡目前下载的程序时走马灯demo,效果如下:

开发环境

        咱们初始一下使用的工程,使用的是IAR8.3版本,这个工程最后一次打开应该用的就是这个版本,之前试图用7.8版本打开已经提示错误,了解一下固件库的内容:

        第一部分的Examples是各种功能用的例程,例如ADC、定时器、串口等等,工程中并不使用这些,不过建议留着,万一有扩展了新功能这里边的例程可以给一些基础指导;

        第二部分的Firmware就是工程不可或缺的基础了,像什么启动文件或者第一层的官方的固件库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部分Template就是真正的工程了,没什么可说的,工程文件都在这里;

        第四部分是官方建立的用户文件,可以删除,你也可以在这个里面写你的用户文件。

        打开工程可以看到如下界面:

        还没有编译,在编译之前需要检查一下配置:

        第一步检查Devices是否为目标单片机型号,初始开发板的时候已经针对IAR进行了补丁,正确;

        第二步检查包含目录,这里需要添加头文件和C文件的路径,已添加;

        第三步检查link配置文件;

        第四步配置下载器,注意选择CMSIS DAP

        好了,我们编译一下,

        检查发现了错误,

        添加一下这个H文件的路径,就在工程下面。

        编译成功!下载成功,现在的现象是LED4闪烁。

时钟配置

        下面就可以开始正式的功能实现,第一部需要做的就是配置时钟了,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不断的修改各总线的时钟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时钟书:

        各总线上有最大可配置时钟,最大可以配置为64M系统时钟,可以通过启动文件查找到SystemInit子程序来看或者更改时钟配置,目前固件库里的程序选用的就是外部时钟源-64M主频,通过rcu_clock_freq_get函数可以查看各总线的时钟,其中CK_SYS为64M、CK_AHB为64M、CK_APB1为32M、CK_APB2为64M。

        在进行不同外部时钟配置时如何进行修改呢?只需要进行两步修改就可以,例如现在的8M外部晶振改为16M,只需要把 HXTAL_VALUE    ((uint32_t)8000000)改为HXTAL_VALUE    ((uint32_t)16000000),并修改PLL multiply factor系数就可以了。

        前期的准备工作就可以到这里的,后续开启功能的实现。

网友:
配置时钟是学习芯片编程基础,外部时钟配置时有时比较迷糊,楼主总结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