罩极电机的断点现象原因讨论

楼主:
如图所示,电机扭矩测试过程中,会出现这个现象(转速和扭矩为零,功率电流均正常),测试过程出现的时间点不确定,维持时间很短,大概在毫秒级,我姑且叫它断点(图中曲线瞬间指向零),而这些个断点并非是堵转状态下(确认过堵转状态下扭矩是不为零)。有查过相关资料,我不确定可不可以称之为失步现象。是不是带载能力不足导致?或是别的原因?发出来探讨一下

网友A:
小马拉大车,负载大,电机功率不够一般会造成失步

减低一下负载电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马拉大车,负载大,电机功率不够一般会造成失步 减低一下负载电流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B:
『如图所示,电机扭矩测试过程中,会出现这个现象(转速和扭矩为零,功率电流均正常)』

扭矩测试过程中,瞬时转速为零是不可能的。瞬时转速由有限值突然变为零,意味着角加速度无穷大,而角加速度无穷大要求无穷大的力矩。

网友B:
『我不确定可不可以称之为失步现象』

罩极电机本来就是交流异步电机,谈不到 “失步” 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确定可不可以称之为失步现象』 罩极电机本来就是交流异步电机,谈不到 “失步” 吧?

确实,这个词是对于步进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电机扭矩测试过程中,会出现这个现象(转速和扭矩为零,功率电流均正常)』 扭矩测试过程中 ...

但确实测功机采集到瞬时转速为零的数据,在其前后紧跟的间隔毫秒时间点转速确实有3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但确实测功机采集到瞬时转速为零的数据,在其前后紧跟的间隔毫秒时间点转速确实有3000+

这个是额定电压下测试出来的结果,欠电压下的测试没有这样的异常。同批次其他电机两个电压条件下是正常的,另外是可以排除测功机设备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这个词是对于步进电机

这里称为“丢转”可能较为贴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额定电压下测试出来的结果,欠电压下的测试没有这样的异常。同批次其他电机两个电压条件下是正常的 ...

如果转速有突然的很大变动,加速和减速过程中电机的转子必定会产生振动。如果人没有感觉到转子的振动,那就没有发生电机转子转速的突然变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额定电压下测试出来的结果,欠电压下的测试没有这样的异常。同批次其他电机两个电压条件下是正常的 ...

『另外是可以排除测功机设备方面的问题』

我倒是觉得正是测量设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是可以排除测功机设备方面的问题』 我倒是觉得正是测量设备的问题。

好的,需要确认一下

网友:
感觉有可能是转子跟测量设备之间有衔接问题,导致测试数据波动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