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C-START测评】OLED屏显示驱动

楼主:
OLED屏有多种类型,按接口方式可分I2C接口和SPI接口方式,按色彩可分为单色、双色及彩色方式。此外,按几何尺寸分又有0.91寸、0.96寸等规格。

从价格和占用引脚资源看,使用0.91寸I2C接口的单色屏是比较经济的。

为此,可以硬件和软件2种方式来实现OLED屏的显示驱动。

从使用灵活性的角度,这里采用软件的方式来实现,并使用Arduino接口的JP8和JP6来连接。

图1  所用Arduino接口

具体的连接关系为:

CLK---PB10

DIN ---PB11

图2器件连接与显示效果

为输出高低电平所做的语句为: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10)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10)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11)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11)

在开发板的软件包中只提供了毫秒级的延时函数delay_1ms( ),为此在使用微秒级延时时需要自行定义相应的函数来解决。

模拟I2C发送启动和调整信号的函数为:

void IIC_Start()
{
         OLED_SCLK_Set();
         Delay_us();
         OLED_SDIN_Set();
         Delay_us();
         OLED_SDIN_Clr();
         Delay_us();
         OLED_SCLK_Clr();
         Delay_us();
}

void IIC_Stop()
{
    OLED_SCLK_Set();
    Delay_us();
    OLED_SDIN_Clr();
    Delay_us();
    OLED_SDIN_Set();
    Delay_us();
}

而模拟I2C来发送字节数据的函数则为: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da;
         da=IIC_Byte;
         OLED_SCLK_Clr();
         for(i=0;i<8;i++)
         {
                m=da;
                m=m&0x80;
                if(m==0x80)
                {
                      OLED_SDIN_Set();
                      Delay_us();
                }
                 else OLED_SDIN_Clr();
                 Delay_us();
                 da=da<<1;
                 OLED_SCLK_Set();
                 Delay_us();
                 OLED_SCLK_Clr();
                 Delay_us();
         }
}

实现显示屏清除的函数则为:

void OLED_Clear(void)
{
      uint8_t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0xb0+i,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for(n=0;n<128;n++) OLED_WR_Byte(0,OLED_DATA);
      }
}

实现OLED屏字符显示的函数为:

void OLED_Show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
             if(x>Max_Column-1){x=0; 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实现图2所示显示效果的主函数则为:

int main(void)
{
    systick_config();
    /* enable the LED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configure LED GPIO pin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delay_1ms(500);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8,0,"GD32L233C_START",16);
    OLED_ShowString(8,2,"OLED TEST",16);
    while(1);
}

有了OLED屏的显示功能,再有输出显示的工作就可以交它来完成了!

网友:
软件的方式和Arduino接口,用JP8和JP6来连接确实是比较灵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