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 Labs BG22-EK4108A 蓝牙开发评测】四、下载BootLoader并建立蓝牙连...

楼主:
四、创建下载BootLoader并建立蓝牙连接工程+蓝牙控制LED

上一篇我们主要测试了按键控制LED点亮和熄灭,以及实现LED呼吸灯功能

本篇我们着重测试 BG22-EK4108A评估板的蓝牙功能,蓝牙工程不同一般的裸机工程,

一般情况下开发板上会烧写有BootLoader的,但是对于一些误操作擦除BootLoader就麻烦了,我们就一块先学习如何下载BootLoader

需要下载BootLoader,蓝牙协议栈才能跑起来

一、建立蓝牙BootLoader工程

1、首先建立一个BootLoader工程,选择一个内部存储的BootLoader

2、工程创建中

3、创建完成后,在新对话框中,点击“generate”

4、编译“build”一下工程

5、工程编译中,时间会有点长

6、编译完成后,会生成下载文件,我们选择.hex文件进行下载,点击右键,选择“Flash to device”

7、弹出对话框后,选择“program”,烧写完后点击“close”关掉

二、创建蓝牙工程

1、新建工程,选择demo例程中的“Bluetooth Soc Empty”工程

2、我们修改下工程名称,将工程名称改为“BG22_EK4108A”,并点击“finish”

  3、等待工程生成

  4、编译工程

5、编译完成同样生成下载文件,我们选择.hex文件,并进行点击鼠标右键选择“flash to device”

   注:也可以通过“debug”进行调试

  6、弹出新菜单后点击“program”

7、烧写完成后就可以使用手机扫描到设备了,

 手机上安装silicon 官方提供的“EFR connect “APP,好像安卓手机在应用商店里搜不到这个APP。苹果手机可以。

不知道是不是我搜索的有问题,有知道怎么下载安卓APP的朋友,评论区给个指导,谢谢!
8、手机蓝牙搜索到的开发板设备,可以进行连接,查看详细信息

   9、我们修改下蓝牙设备的名称,双击点击文件列表中的“config->btconf->gatt_configuration.btconf”

弹出菜单后,将3处的名称改成我们想要名称就行,我改成了开发板的型号

10、然后保存后重新下载,我们看到,蓝牙设备的名称已经修改

  三、手机APP蓝牙控制LED

1、创建SOC blinky工程

2、创建好后,然后进行编译和下载

3、debug下载后点击运行,然后打开手机端的APP,

4、进入Blinky,选择我们要连接的设备

5、然后通过手机上的虚拟按钮可以控制开发板上的LED灯

6、通过开发板上按键控制手机上的虚拟按键点亮

既然蓝牙功能已经实现了,我们下一篇测试一下系统只跑蓝牙情况下的功耗,然后评估下500mA纽扣电池持续工作的持续时间

当前阶段无论是可穿戴蓝牙设备,以及工程蓝牙设备(蓝牙信标等),要求的就是低功耗,并且比起wifi、uwb、lora、zigbee等设备,蓝牙低功耗是极具优势的

所以我们了解下BG22的低功耗性能,还是很有必要,为以后的应用提供一些参考

网友:

倒数第二个图片传输没有发上来,在这里补发一个,

“手机虚拟灯控开关控制开发板LED灯”

网友A:
你的帖子解决了困扰了我好几天的问题: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一定要直接“RUN”一下蓝牙相关的DEMO(已经编译好的),才能正常编译、运行蓝牙相关的工程,其实应该同时是烧录了Bootloader。

Google Play 里有“EFR connect”,但是......,你懂的。

网友B:
我的第二个帖子里面这里下了一个android的EFR connect 2.4  app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帖子解决了困扰了我好几天的问题: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一定要直接“RUN”一下蓝牙相关的DEMO ...

能对你有帮助,我感到非常高兴,一块学习,共同进步!

嗯~~官网上Google play的页面都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第二个帖子里面这里下了一个android的EFR connect 2.4  app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下。

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C:
烧写完成后手机扫描不到设备,请问是哪方面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写完成后手机扫描不到设备,请问是哪方面原因

你的手机是什么系统的手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