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相当于电脑运行内存,内存条,是否也可以外扩?

楼主:
1.EEPRom和flash都可以外挂,比如24W128和WQ256,有什么不同?

2.RAM相当于电脑运行内存,内存条,是否也可以外扩?

网友:
“24W128和WQ256”有什么区别你可以对比他们倆的数据手册,单片机可以使用外置内存,FPGA也可以。MPU好像必须使用外部内存。

网友:
这些本来就是MCU外扩用的

RAM主要是做运行时数据存储器,FLASH主要是程序存储器,EEPROM主要是用以在程序运行保存一些需要掉电、不丢失的数据,,,,

网友:
部分高端mcu支持外扩,大部分低端mcu是不支持,这是硬件架构决定的。

网友:
部分MCU支持外扩,也有不支持的,RAM主要是做运行时数据存储器,FLASH主要是程序存储器

网友:
 ALIENTEK 战舰 STM32F103 板载资源如下:
◆  CPU:STM32F103ZET6,LQFP144,FLASH:512K,SRAM:64K;
◆  外扩 SRAM:XM8A51216,1M 字节
◆  外扩 SPI FLASH:W25Q128,16M 字节
◆  1 个电源指示灯(蓝色)
◆  2 个状态指示灯(DS0:红色,DS1:绿色)
◆  1 个红外接收头,并配备一款小巧的红外遥控器
◆  1 个  EEPROM 芯片,24C02,容量 256 字节

既然都有W25Q128大容量了何必用24C02?考虑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