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波特率和晶振、主频有哪些关系?

楼主:
单片机波特率和晶振、主频有哪些关系?

网友:
  1. 晶振/晶体是单片机工作的时钟源, 晶体/晶振的频率不一等于CPU实际工作频率
  2. 一般单片机在时钟输入后会经过PLL进行倍频或者分频, CPU核心工作的频率是PLL分频或者倍频后的频率, 这个频率就是所谓的CPU主频

网友A:
个人愚见:晶振提供最起码的时钟信号,用来给底层一个时钟频率,然后波特率是软件和硬件决定的,可以设置。一般就是FPGA MCU等跟着晶振或者晶振倍频频率工作,通信时,建立握手后,按照一定频率输送高低电平信号,再按照不同的bit位来组成8位,16位的数据。每次信号电平切换捕捉一个1或者0,时间长了就知道一秒穿多少数据,就知道波特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愚见:晶振提供最起码的时钟信号,用来给底层一个时钟频率,然后波特率是软件和硬件决定的,可以设置。 ...

一秒的数据个数和波特率有怎样的关联  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