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 Labs BG22-EK4108A 蓝牙开发评测】五、BG22蓝牙功耗测试---绝对干货

楼主:
五、BG22功耗测试

我们上一篇介绍了BG22的蓝牙功能,其实对于蓝牙除了功能以外我们还是最关注的是功耗问题

功耗的高低决定蓝牙产品的主要性能

下面我们主要使用两种功耗测试仪器设备对BG22的蓝牙功耗进行详细测试

两种设备分别是:Wireless Starter Kit Mainboard(BRD4001A Rev A01)和泰克的吉时利2450源表

第一种设备是:

silicon labs的Wireless Starter Kit Mainboard(BRD4001A Rev A01)

实物图片如下:

套件具体的功能是

我们就用其中的一个主要功能“高级能耗监控器”

接口图例

 Expansion Header的接口定位为

我们主要对MCU进行供电测试功耗,所以只需要用到1脚VMCU和2脚GND对BG22开发板进行供电

第二种设备是: 泰克的吉时利2450源表

电压范围-20v~20v,电流测试范围可达nA级

接下来我们用BG22作为蓝牙信标时 ,分别使用两种不同仪器对BG22的蓝牙功耗进行测试评估

首先创建“Bluetooth SOC iBeacon”例程

然后进行编译工程

 因为我们测试功耗时需要其他功耗测试设备供电,为了方便测试,我们就把固件下载到flash里

点击“program”

烧写完成后,使用手机APP就能看到设备信息了,设备类型为iBeacon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设备只是蓝牙广播功能,不具备蓝牙连接功能

从原理上我们可以知道,广播是只发送蓝牙信息,没有接收功能

PS:如此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功耗,,信标不需要接收功能(前提是配置都已经做好了)

并且信标的本身功能就是提供信标信息,其中主要的应用就是定位,

人员或物资、车辆上安装的定位标签接收信标信息后,发送给系统后台,

由定位系统根据信标的物理位置来判断人员或车辆的位置,这个只属于范围定位,如果精确定位就要用蓝牙的AOA了

扯的有点多了,请多包涵~~

  下面我们先使用Wireless Starter Kit Mainboard(BRD4001A Rev A01)的功耗监控功能进行功耗测试

首先使用杜邦线将BG22开发板与BRD4001A功耗测试板连接起来,下图接口是BRD4001A的接口图

将BRD4001A板子上的2管脚VMCU与BG22板子上的VMCU管脚相连

将BRD4001A棒子上的1管脚GNS与BG22板子上的GND管脚相连

连接图例如下

使用USB线,将BRD4001A功耗测试板与电脑相连,此时两个板子已经供上电了,手机APP上也能搜索到BG22的蓝牙了

下面打开Simplicity Studio 打开后就能发现BRD4001A的设备了,点击右键进行连接

注:此BRD4001A板子是和BRD4182A(EFR32XG22)板子是配套的,在连上以后需要把这个子板给拿掉,不然影响功耗测试准确性

 然后在“Tools”工具中选择“Energy Profiler”

打开以后就看到了功耗测试的界面

然后点击“Quick Access”,选择“start”

选择设备,点击OK

然后就可以看到,测试的实时功耗了,从图中可以看出,BG22板子的平均功耗电流为89uA,蓝牙发射周期是100ms和代码中一致

注:实际应该会更低点,因为板子会受其他无用电路的影响,会损耗一部分电流

蓝牙发射的峰值电流为5.18mA/3.3V,与手册中讲的比较接近

 下面我们使用吉时利的2450源表进行功耗测试对比
  首先配置源表输出电压3.3V

配置输出电流限值

配置采样率

点击输出按钮,可以看到测试到的功耗情况,平均功耗83uA,和前面设备测试得到的功耗差不多

总结:

 经过对BG22-EK4108A的认识和测试,

从硬件电路的认识、开发环境的搭建、第一个点灯例程的研究、到最后蓝牙功能的研究,以及蓝牙功耗的测试

对Simplicity Studio的使用和BG22有个大概的了解,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从中也学习到了很多

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研究,基本上摸清了Simplicity Studio的使用,也了解了BG22这颗低功耗蓝牙MCU的性能

最后感谢Silicon LabsArrowEEWorld能给我提供一次学习BG22-EK4108A的机会!非常感谢!

也感谢各位网友朋友给我提供的帮助!

谢谢大家!本次【Silicon Labs BG22-EK4108A 蓝牙开发评测】就告一段落,我们后会有期!

网友A:
这个低功耗测试不错,电源表也不错,是低功耗测试的利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低功耗测试不错,电源表也不错,是低功耗测试的利器。

如果降低蓝牙广播周期,功耗会降的更低,真正的实现超低功耗

网友:
这个测试很不错

网友B:
楼主有BRD4001A! 没有这个玩不起来。

网友C:
会玩,看来还是要多收集一下特殊功能的板子哈

网友D:
原来功耗测试需要搭配 BRD4001A,那没法玩了,看来只能测试其它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BRD4001A! 没有这个玩不起来。

用源表测试也可以的,也很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玩,看来还是要多收集一下特殊功能的板子哈

是啊,这个测功耗的板子也是两年前搞的,正好想起来了,拿出来测测,蓝牙芯片的性能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看低功耗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功耗测试需要搭配 BRD4001A,那没法玩了,看来只能测试其它项目。

网友E:
哈哈 我之前也咸鱼收了一块 BRD4001A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 我之前也咸鱼收了一块 BRD4001A

那就可以玩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