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随机0,1信号

楼主:
原来程序是STM32F103ZE的,我将其改为STM32F103C8T6,编译没有问题,但是没有输出,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要生成一个随机的0,1信号,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用随机数函数就行啊

网友:
原来是什么实现的?使用什么方式输出?

网友:
咋弄的?不说清楚怎么判断。

网友:
你程序能够正常运行吗?.s文件换了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设置问题,启动文件和编译器宏定义出错

网友:
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