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STM32单片机CoreMark得分相差很大,什么原因?

楼主:
        今天看到坛友在测试GD32新出的低功耗系列芯片的板子,其中有介绍了当前基于Arm-Cortex M系列内核的差异,其中就有关于单片机跑分的介绍,现在主流是参考CoreMark这个分数来评判一款单片机的性能,然后我在EEMBC(微控制器CPU性能测试基准(EEMBC-CoreMark))官网https://www.eembc.org/coremark/scores.php 上查看已经测过的很多厂家单片机的跑分列表,然后发现个现象:同样的单片机型号、同样的编译器、同样的运行环境,测试出来的跑分能相差很大,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
MHz那一栏的差异你就不管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Hz那一栏的差异你就不管啦?

频率的差异会对红圈圈出来的CoreMark/MHz的得分会产生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频率的差异会对红圈圈出来的CoreMark/MHz的得分会产生影响?

主频不一样,整体,包括sram,flash都会有影响啊,这不是线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率的差异会对红圈圈出来的CoreMark/MHz的得分会产生影响?

非线性的。。

CPU主频提升了, 但是flash的读写时钟可能是不变的, 这个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频不一样,整体,包括sram,flash都会有影响啊,这不是线性的。

谢谢解答,我昨天也在怀疑内核的运行速度和时钟是不是非线性的,但是想想也不可能,内核时钟频率提高则运行相同代码的时间就是相应减少是没错的,应该是线性的没错。只是没有考虑到RAM和Flash运行可能会受到时钟频率的影响,所以跑分的差异应该像你说的跟ram和Flash的性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