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CAN通讯都带有诊断吗?

楼主:
所有的CAN通讯都带有诊断吗? 带有诊断的CAN 跟不带有诊断的CAN 的终端电阻阻值选择不一样?

网友A:
都带,这是协议规范规定的。终端电阻都是120欧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带,这是协议规范规定的。终端电阻都是120欧姆

我怎么看有的资料里面 写的诊断终端节点 电阻写的是30欧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有的资料里面 写的诊断终端节点 电阻写的是30欧姆啊

把你的资料贴出来,或者看can标准资料。

网友C:
终端电阻的取值不是由芯片决定的,而是由传输电缆确定,120欧终端电阻对应是常规双绞线。如果用的不是常规双绞线,显然终端电阻要另外取值。

网友:
没有说CAN有带诊断和不带诊断。CAN总线是一个标准的通讯协议,是有固定格式的。诊断和匹配电阻也没有多大关系。匹配电阻的作用式提高通讯可靠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终端电阻的取值不是由芯片决定的,而是由传输电缆确定,120欧终端电阻对应是常规双绞线。如果用的不是常规 ...

如果没有用双绞线的话,就用正常的铺铜线束,电阻值要另选?那我有一点不理解的是,如果用双绞线的话 ,长度会有所不同啊,那长度不同的话,为啥还是要匹配120Ω,电阻值不应该会有变化吗?

网友:
看资料里是怎么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用双绞线的话,就用正常的铺铜线束,电阻值要另选?那我有一点不理解的是,如果用双绞线的话 , ...

这里的阻抗匹配是对传输电缆在交流下的特征阻抗做匹配,不是直流电阻的匹配,所以跟长度无关。板上走线距离不可能长,反而无需匹配。需要进行匹配的条件是传输距离大于1/10波长,而波长由你的数据传输率决定,以传输速率的最高峰值为准作为判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阻抗匹配是对传输电缆在交流下的特征阻抗做匹配,不是直流电阻的匹配,所以跟长度无关。板上走线距 ...

用的不是常规双绞线呢?用的就是普通的线束,阻值会应该有变化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的不是常规双绞线呢?用的就是普通的线束,阻值会应该有变化吗

精确匹配就需要测试或查线缆的资料了。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无需那么精确,因为传输速率和传输距离你应该不会用到极限。越接近极限越讲究匹配的精确,余量越大则越能容忍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精确匹配就需要测试或查线缆的资料了。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无需那么精确,因为传输速率和传输距离你应该不 ...

说的有点深奥 ,有点听不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精确匹配就需要测试或查线缆的资料了。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无需那么精确,因为传输速率和传输距离你应该不 ...

简单来说就是我用普通的 线束 没有用双绞线,也用这个120Ω的终端电阻也是没有问题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有点深奥 ,有点听不懂了

正常,看似很简单的这几句话背后涉及的知识确实有点难度,需要对电子技术有足够掌握,最好学习过电磁场理论后才好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来说就是我用普通的 线束 没有用双绞线,也用这个120Ω的终端电阻也是没有问题的,是这个意思吗 ...

是的。但要注意的是,用非双绞线连接会导致差模干扰加大,尤其是总线长度较长时会更明显,同时传输速率不要太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但要注意的是,用非双绞线连接会导致共模干扰加大,尤其是总线长度较长时会更明显,同时传输速率不 ...

那长度跟速率一般限制在多少呢?共模干扰的话,我想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考虑加入共模电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长度跟速率一般限制在多少呢?共模干扰的话,我想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考虑加入共模电感吧

共模电感解决不了非双绞线的问题。使用双绞线,干扰在两根线上的耦合强度相当,差分接收器的共模抑制力即可消除干扰。对于非双绞线,干扰耦合强度不同,共模干扰就变成了差模干扰,差分接收器对此无能为力。前述存在笔误,“用非双绞线连接会导致共模干扰加大”中的共模应为“差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长度跟速率一般限制在多少呢?共模干扰的话,我想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考虑加入共模电感吧

长度和速率问题为一对矛盾体,追求传输距离就得降低传输速率,追求传输速率就得牺牲传输距离。具体限制是多少可没有定数,跟你用的电缆品质、阻抗匹配、环境干扰强度甚至接口芯片的型号、电路设计等都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长度和速率问题为一对矛盾体,追求传输距离就得降低传输速率,追求传输速率就得牺牲传输距离。具体限制是 ...

大佬 ,我想问一下1mm的铜 35μ的厚度 最大电流为1.1A,环境温度85℃,长期使用会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 ,我想问一下1mm的铜 35μ的厚度 最大电流为1.1A,环境温度85℃,长期使用会有问题吗

需要较好的耐温板基,否则容易在震动或应力下开胶,加宽一下会有改善。高温环境下的PCB设计不仅仅要考虑载流能力和走线的温升,长期高温下的材料老化问题也必须考虑,震动和应力问题也不能忽视。去找环氧PCB基材的手册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