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 Labs BG22-EK4108A 蓝牙开发评测】+使用Android APP连接测试

楼主:
1. 在正确搭建开发后,就可以测试代码是否可以正确运行。比较方便的就是下载EFR Connect的安卓应用。

启动后进入demo页面,有标准范例程序的配合,选择blink电灯开始最基本。

进入blink,没有找到对应的蓝牙服务

2. 从范例程序中找到SoC blinky,创建程序,并编译,

下载后,BG22的程序就正常启动了,这时可以从手机搜索到blinky

点击后进入页面,触摸就可以控制BG22开发板上的led对应on/off。

3. 连接串口putty,

就显示了后台输出,

程序运行正常。

4. 小小的修改。上面的输出,总是没有换行到最开始,成了阶梯状显示,所以从IDE工程中找到app.c程序并对应的代码段,

把LED On 后面增加\r,就可以换行正确的。然后关掉安卓应用,显示连接断开。

这个完整的过程运行正确。

网友:
linux换行符与DOS换行(回车)符的区别

网友:
试这个DEMO时完全没读程序,那时候纯粹是瞎试,不知道还会通过串口发送调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