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框内元件怎样选型?

楼主:
1.方框内元件作用

2.方框内元件怎样选型?

网友:
上面的框要结合下面的PWM信号控制的2n2007,与431提供的基准信号一并考虑,同相放大器,恒流控制,FB是固定的,最终要和芯片内部会等于内部VREF,图上标的是0.6V,要看这个芯片手册的说明

网友A:
1. 音频运放电路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用4558最常见,逻辑IC用的是反向器,这个类型很多,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第一见到这种调压电路

外部的运放输出给到FB引脚会导致VDC输出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音频运放电路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用4558最常见,逻辑IC用的是反向器,这个类型很多,查一下就知道了.

U10  U33都是反相器?反相两次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见到这种调压电路 外部的运放输出给到FB引脚会导致VDC输出降低

看起来是跟随了两次?都没放大啊